请问ST稳压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7-09-09):
请问这款ST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如下图所示,上面丝印为“E EP C81.5”,实测稳压为27.9V,可确定为27V稳压管,元件本体长约4mm、宽约3.5mm.

              请问是什么封装,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这个封装, 我怎么看感觉像钽电容之类的器件

网友B:
这个是SOD323或SOD123吧,具体型号根据耐压查一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SOD323或SOD123吧,具体型号根据耐压查一下型号

我已确认过了,既不是SOD123,更不是SOD323,这个的尺寸要比SOD123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 我怎么看感觉像钽电容之类的器件

确定是稳压二极管,不是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