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设置好了日期时间会变

楼主(2017-09-09):
我RTC时钟设置为2017年9月9号17.18,可是一全速运行,过一小段时间,
日期就变到2014年了,时间也不对。
请问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程序的问题吧,我写的有可以分享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问题吧,我写的有可以分享给你。

谢谢!我QQ:4131326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QQ:413132614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rtc.h"
#include "systick.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
{
        u16 hour=0,min=0,sec=0;
        u32 timedata=0;
           //rtc_init();           //RTC配置初始化          如果想断电后继续走时,把此行注释掉。
        clockinit_RTC();  //时间初始化
        printf_init();         //printf初始化
        while(1)
        {
                if(timebz==1)           //时钟秒中断
                {
                        timebz=0;          //清零
                        timedata=RTC_GetCounter();//获取RTC计数器的值
                        hour=timedata/3600;                  //以秒为单位计算时间
                        min=(timedata%3600)/60;
                        sec=timedata%60;
                        printf("RTC time is: %0.2d:%0.2d:%0.2d\r\n",hour,min,sec);
                }
        }
}

网友A:
这个是RTC调用下就行。

网友A:
#include "rtc.h"
u8 timebz;

void RTC_NVIC_Config()          //为了使后备电池在断电的时候仍然走时,将中断配置放在外面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结构体定义

        /* 设置NVIC参数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打开RTC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rtc_init
* 函数功能                   : RTC时钟、中断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rtc_init()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打开电源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打开存储器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RTC和后备寄存器访问
        BKP_DeInit();//将外设BKP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LSEConfig(RCC_LSE_ON);//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设置RTC时钟(RTCCLK)
        RCC_RTCCLK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TC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Prescaler(32767);//设置预分频 使用外部晶振为32.768K,要想1s中断则预分频数设置为32767,系统会在此数字基础上加1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

void clockinit_RTC()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RCC_APB1Periph_PWR,ENABLE);//打开后备备份区域时钟和电源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RTC和后备区域寄存器访问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从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读出数据
        {
                //第一次运行  初始化设置
                //RTC初始化
                rtc_init();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Counter(0x9f92);//设置RTC计数器的值 11:20:50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
        }
        else
        {
                RTC_WaitForSynchro();//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写RTC寄存器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写RTC寄存器完成
        }
        RTC_NVIC_Config();
        RCC_ClearFlag();//清除复位标志;
}

网友B:
RTC的程序很好些,很多都有历程,看下正点原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TC调用下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rtc.h"
u8 timebz;

我用你的这个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的程序很好些,很多都有历程,看下正点原子的吧。

我看的就是正点原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就是正点原子的。

正点原子的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的不可以吗?

会不会给你的硬件晶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的不可以吗?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给你的硬件晶振有关系?

不清楚

网友D:
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我自己编写的RTC设置时间和解码时间,同时加入闹钟功能...

//我自己编写的RTC设置时间和解码时间,同时加入闹钟功能,亲测通过。特别注意的是设置时间函数需要打开后备电源和使能后备区域写功能。

//main.c
////////////////////////////////////////////////////////////////////////////////////////////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stm32f10x_conf.h>
#include "stm32lcd12864.h"
#include<stdio.h>
#define LED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define LED_PORT GPIO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TC_Init(void);
u16 buffer[10]={0};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nst number[]={"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nst tab[]={"日期 "};
unsigned char const tab1[]={"时间 "};
unsigned char const tab2[]={"电压 "};
unsigned char const runnian[]={0,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unsigned char const pingnian[]={0,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8 ruannian_flag=0;//闰年标志位
u32 TimeData=0,hour=0,min=0,sec=0;
u8 time_bz=0;
u8 nn=0,yy=0,rr=0;
void delay(u32 t)
{
  while(--t);
}
/////////////////////////////////////////////////////////////////////////////
void settime(u8 nn,u8 yy,u8 rr,u8 hh,u8 mm,u8 sec)//时间设定编码,有效期为2000年1月1日00:00:00-2099年12月31日23:59:59
{
  u32 realtime,day;
u16 yue_day=0;
if(nn==0)day=0;
else  day=366+(nn-1)*365.25;
if((nn%4)==0) for(i=1;i<yy;i++) yue_day+=runnian;
else for(i=1;i<yy;i++) yue_day+=pingnian;
day+=(yue_day+rr-1);
realtime=day*24*3600+hh%24*3600+mm%60*60+sec%60;
  RTC_SetCounter(realtime);
}
void setalarm(u8 nn1,u8 yy1,u8 rr1,u8 hh1,u8 mm1,u8 sec1)//设置闹钟
{
  u32 realt,day;
u16 yue_day=0;
if(nn1==0)day=0;
else  day=366+(nn1-1)*365.25;
if((nn1%4)==0)for(i=1;i<yy1;i++) yue_day+=runnian;
else for(i=1;i<yy1;i++) yue_day+=pingnian;
day+=(yue_day+rr1-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成
realt=day*24*3600+hh1%24*3600+mm1%60*60+sec1%60;
RTC_SetAlarm(realt);//设置闹钟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成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
void SetAlarm_Seconds(u32 sec)//设置倒计时闹钟,单位为秒
{
  u32 real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成
realt=RTC_GetCounter()+sec;//获取计时器的值
  RTC_SetAlarm(realt);//设置闹钟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成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printf("realtime=%d\r\n",realt);
}
///////////////////////////////////////////////////////////////////////////////////////
void decodetime(void)
{
  u32 realtime,day;
  signed short int yearday=0;
realtime=RTC_GetCounter();//获取计时器的值
hour=(realtime/3600)%24;
min=(realtime/60)%60;
sec=realtime%60;
day=realtime/86400;//获取天数
nn=day/365.25;//相隔几年
if((nn%4)==0)ruannian_flag=1;//先判断是否为闰年
else ruannian_flag=0;
yearday=(signed short int)(day-365.25*nn);//得到当年的天数
if(ruannian_flag==1)
  {
   for(yy=1;(yearday-=runnian[yy])>=0;yy++);//求月份yy
    yearday=yearday+runnian[yy];
  }
  else
{
  for(yy=1;(yearday-=pingnian[yy])>=0;yy++);//求月份yy
   yearday=yearday+pingnian[yy];
}
  rr=yearday+1;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LED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只有一个转换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RTCAlarm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7;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使用RTC闹钟中断时不需要外部中断线,而使用RTC—ALARM中断时需要使用外部中断线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RCC_AHBPeriph_DMA2,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2;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1_Channel4,&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1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USART1_DMA开启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ADC1_DMA开启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使能外部低速晶振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等待外部低速晶振就绪
//LED_PORT->ODR&=~(LED);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选择RTC外部时钟为32.768k
  RCC_RTCCLKCmd(ENABLE);//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Synchro();//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成
  //RTC_EnterConfigMode();//进入配置模式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
}
void RTC_Init(void)
{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69a9)//第一次配置时钟
  {
    RTC_Configuration();//RTC初始化
   //RTC_SetCounter(72600);
   settime(17,9,9,17,56,0);
   //RTC_ExitConfigMode();//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x69a9);//写入用户配置标志
  }
  else
   {
    //RCC_LSICmd(ENABLE);
    //RCC_LSEConfig(RCC_LSE_ON);//使能外部低速晶振
   RTC_WaitForSynchro();//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ALR|RTC_IT_SEC,ENABLE);//秒中断使能断电或者复位后不保存的
  }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FlagStatus(RTC_IT_SEC)==SET)//秒中断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time_bz=1;
}
//////////////////////////////////////////////////////
if(RTC_GetFlagStatus(RTC_IT_ALR)==SET)//闹钟中断
{
  LED_PORT->ODR^=(LED);//点亮LED灯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
  SetAlarm_Seconds(10);
  //RTC_ITConfig(RTC_IT_ALR,DISABLE);//退出闹钟中断功能
}
}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if(RTC_GetFlagStatus(RTC_IT_ALR)==SET)//闹钟中断
{
  LED_PORT->ODR^=(LED);//点亮LED灯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寄存器完
  SetAlarm_Seconds(10);
  //RTC_ITConfig(RTC_IT_ALR,DISABLE);//退出闹钟中断功能

}
}
*/

void lcd_timedisp(void)
{
  u8 nn_sw,nn_gw,yy_sw,yy_gw,rr_sw,rr_gw,hour_sw,hour_gw,min_sw,min_gw,sec_sw,sec_gw;
  decodetime();
nn_sw=nn/10%10;
nn_gw=nn%10;
  yy_sw=yy/10%10;
yy_gw=yy%10;
  rr_sw=rr/10%10;
rr_gw=rr%10;
hour_sw=hour/10%10;
hour_gw=hour%10;
min_sw=min/10%10;
min_gw=min%10;
sec_sw=sec/10%10;
sec_gw=sec%10;

lcd_pos(2,0);
for(i=0;i<5;i++)
lcd_wdat(tab);
lcd_wdat(number[nn_sw]);
lcd_wdat(number[nn_gw]);
lcd_wdat('-');
lcd_wdat(number[yy_sw]);
lcd_wdat(number[yy_gw]);
lcd_wdat('-');
lcd_wdat(number[rr_sw]);
lcd_wdat(number[rr_gw]);
lcd_pos(3,0);
for(i=0;i<5;i++)
lcd_wdat(tab1);
lcd_wdat(number[hour_sw]);
lcd_wdat(number[hour_gw]);
lcd_wdat(':');
lcd_wdat(number[min_sw]);
lcd_wdat(number[min_gw]);
lcd_wdat(':');
lcd_wdat(number[sec_sw]);
lcd_wdat(number[sec_gw]);
//if(sec_gw==0)LED_PORT->ODR&=~(LED);
//else LED_PORT->ODR=(LED);

}
void lcd_adcdis(void)
{
  u16 Voltage;
u8 Vqw,Vbw,Vsw,Vgw;
float   ADC_Result=0;
  for(i=0;i<10;i++)
  {
    ADC_Result+=buffer; //取近十次转换的DMA均值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0);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ADC_Result+=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取近十次ADC转换的均值
  }
//ADC_Result/=10;
  Voltage=ADC_Result/4095*328;
Vqw=Voltage/1000%10;
Vbw=Voltage/100%10;
  Vsw=Voltage/10%10;
//Vgw=Voltage%10;
lcd_pos(4,0);
for(i=0;i<5;i++)
lcd_wdat(tab2);
lcd_wdat(number[Vqw]);
lcd_wdat('.');
lcd_wdat(number[Vbw]);
lcd_wdat(number[Vsw]);
//lcd_wdat(number[Vgw]);
lcd_wdat('V');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USART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LED_PORT->ODR&=~(LED);
DMA_Configuration();
time_bz=0;
lcd_init();
    RTC_Init();
lcd_pos_wstr(1,2,"RTC_TEST!");
    SetAlarm_Seconds(101 );
  //setalarm(17,9,3,20,28,30);
  while(1)
{
   if(time_bz)
  {
    time_bz=0;
   //printf("时间:%0.2d-%0.2d-%0.2d  %0.2d:%0.2d:%0.2d \r\n",nn,yy,rr,hour,min,sec);
   lcd_timedisp();
  }
  lcd_adcdis();

  if((GPIOB->IDR&(1<<8))==0)//如果PB8按下,就进入休眠模式
  {

   //PWR_WakeUpPinCmd(ENABLE);//使能引脚PA0唤醒,休眠之后IO口停止供电,那么PA0的软件上拉失效,PA0必须使用外部的硬件上拉或者下拉
   SetAlarm_Seconds(10);//设置倒计时闹钟,10秒后唤醒系统,由于是休眠模式,倒计时结束系统会复位
   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休眠模式,唤醒后系统复位
  }
}
}
/////////////////////////////////////////////////////////////////////////
//stm32lcd12864.h
///////////////////////////////////////////////////////
#ifndef __STM32LCD12864_H__
#define __STM32LCD12864_H__
#include<stm32f10x.h>
//////////////////////LCD12864??//////////////////////////////
#define RCC_LCDDataPort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RCC_LCDControlPort    RCC_APB2Periph_GPIOE
#define LCD_DATA_Port         GPIOE
#define LCD_DATA_Pin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define LCD_Control_Port      GPIOC
#define LCD_Control_pin       (LCD_RS | LCD_RW | LCD_EN|GPIO_Pin_3)
#define LCD_RS                GPIO_Pin_0
#define LCD_RW         GPIO_Pin_1
#define LCD_EN         GPIO_Pin_2
/////////////////////////////////////////////////////////////

#define LCD_RS0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RS)
#define LCD_RS1 GPIO_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RS)
#define LCD_RW0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RW)
#define LCD_RW1 GPIO_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RW)
#define LCD_EN1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define LCD_EN0 GPIO_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define LCD_WriteData(data) GPIO_Write(LCD_DATA_Port,(0xff00&(data<<8)))
//#define LCD_ReadData(data) (0x00ff&GPIO_ReadInput(LCD_DATA_Port))
#define Delay8ms(ncount) Delay(100000*ncou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int
//void LCD_ReadBusy(void);
void LCD_GPIO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LCDDataPort,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LCDControlPort,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CD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LCD_DATA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CD_Contro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CD_Control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t)
{
  while(--t);
}
void lcd_wcmd(u8 cmd)
{
  Delay(800);
  LCD_RS0;
LCD_RW0;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Delay(50);
LCD_WriteData(cmd);
  Delay(800);
GPIO_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Delay(50);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
void lcd_wdat(u8 dat)
{
  Delay(800);
  LCD_RS1;
LCD_RW0;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Delay(50);
LCD_WriteData(dat);
  Delay(800);
GPIO_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Delay(50);
GPIO_ResetBits(LCD_Control_Port,LCD_EN);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switch(X)
{
    case 1: pos=0x80;break;
  case 2: pos=0x90;break;
  case 3: pos=0x88;break;
  case 4: pos=0x98;break;
  }

   lcd_wcmd(pos+Y);
}

void lcd_pos_w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lcd_pos(X,Y);
   while(*str)
   {
     lcd_wdat(*str);
    str++;
  }
}
void lcd_ws2tr(uchar n,uchar *str)
{
uchar j;
for(j=0;j<n;j++)
    {
   lcd_wdat(*str);
   str++;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Configuration();
  GPIOC->ODR|=1<<3;
  Delay8ms(10);
lcd_wcmd(0x30);
  Delay8ms(10);
    lcd_wcmd(0x30);
   Delay8ms(5);
    lcd_wcmd(0x0c);
   Delay8ms(5);
   lcd_wcmd(0x01);
   Delay8ms(5);
  lcd_wcmd(0x06);
   Delay8ms(5);
}
void  clr_screen(void)
{
   lcd_wcmd(0x34);
   Delay(10000);
   lcd_wcmd(0x30);
   Delay(10000);
   lcd_wcmd(0x01);
   Delay(10000);
}
#endif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你的这个也不行。

不可能啊,我一直用啊,是不是你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就是正点原子的。

估计你的晶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编写的RTC设置时间和解码时间,同时加入闹钟功能,亲测通过。特别注意的是设置时间函数需要打开后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编写的RTC设置时间和解码时间,同时加入闹钟功能,亲测通过。特别注意的是设置时间函数需要打开后 ...

yue_day+=runnian;
这一句编译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晶振有点问题。

那怎么办呀

楼主:
我在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CPU_SR         cpu_sr;

                if(OSRunning > 0){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

                //Óû§³ÌÐò..
if(RTC->CRL&0x0001)//ÃëÖÓÖжÏ
        {
                RTC_Get();//¸üÐÂʱ¼ä
                //printf("CRL:%d\n",RTC->CRL);
        }
        if(RTC->CRL&0x0002)//ÄÖÖÓÖжÏ
        {
                //printf("Alarm!\n");
                RTC->CRL&=~(0x0002);//ÇåÄÖÖÓÖжÏ
                //ÄÖÖÓ´¦Àí
        }
    RTC->CRL&=0X0FFA;         //Çå³ýÒç³ö£¬ÃëÖÓÖжϱêÖ¾
        while(!(RTC->CRL&(1<<5)));//µÈ´ýRTC¼Ä´æÆ÷²Ù×÷Íê³É
          if(OSRunning > 0){
                OSIntExit();
                }
}
处设置断点,执行不到

楼主:
换了一块板子,时钟可以走了。
初始化时,设置成2009年12月2号
rLastTask();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µÄд²Ù×÷Íê³É
                RTC_EnterConfigMode();/// ÔÊÐíÅäÖà
                RTC_SetPrescaler(32767); //ÉèÖÃRTCÔ¤·ÖƵµÄÖµ
                RTC_WaitForLastTask();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µÄд²Ù×÷Íê³É
                RTC_Set(2009,12,2,10,0,55);  //ÉèÖÃʱ¼ä
                RTC_ExitConfigMode(); //Í˳öÅäÖÃģʽ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050);        //ÏòÖ¸¶¨µÄºó±¸¼Ä´æÆ÷ÖÐдÈëÓû§³ÌÐòÊý¾Ý
                }

在运行过程中设置成其他的值,过一会日期时间又恢复为2009年12月2日。

楼主:
问题解决了。程序问题,设置时间没弄对

网友F:
估计是硬件晶振起振有问题。

楼主:
现在好啦。昨天还快一天,今天上班一测,居然好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硬件晶振起振有问题。

设置时间和解码时间有些技巧的 ,我当初是先做好解码时间函数,然后再调设置时间函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yue_day+=runnian;
这一句编译通不过。

yue_day+=runnian;//不好意思,当时粘贴有点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yue_day+=runnian;//不好意思,当时粘贴有点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吧

解决了

网友A:
换个晶振就好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B:
要不就买个ds1302模块算了。

网友C:
换个晶振试下,最简单的就用ds1302吧。

网友C:
原子哥的代码不会有问题估计你板子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G:
和硬件晶振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硬件晶振有关系吗??

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H:
设置问题吧

网友I:
时钟稳定吗

楼主:
搞好啦,稳定

网友J:
楼主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没有,找了好多例子,试好的,而且那个时间数据是BCD码格式的,和16进制转换有点不对。

网友K:
RTC时钟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C时钟怎么设置的

u8 RTC_Init(void)
{

        u8 temp=0;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5050)                //´ÓÖ¸¶¨µÄºó±¸¼Ä´æÆ÷ÖжÁ³öÊý¾Ý:¶Á³öÁËÓëдÈëµÄÖ¸¶¨Êý¾Ý²»Ïàºõ
        {                                                                                                    //µ±Ïë´ÓÐÂÐÞ¸Äʱ¼äʱ£¬¿ÉÒÔ½«²»µÈÓÚ¸ÃΪµÈÓÚ£¬¼´¿ÉÐ޸ijɹ¦

                //´ò¿ªAPB1×ÜÏßÉϵÄPWR,BKPʱÖÓ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 | 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ʹÄܺ󱸼ĴæÆ÷·ÃÎÊ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PWR_CR¼Ä´æÆ÷µÄDBP=1
                BKP_DeInit();        //¸´Î»±¸·ÝÇøÓò
                //¿ªÆôÍⲿʱÖÓ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ÉèÖÃÍⲿµÍËÙ¾§Õñ(LSE),ʹÓÃÍâÉèµÍËÙ¾§Õñ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temp<250)//&&temp<250        //¼ì²éÖ¸¶¨µÄRCC±ê־λÉèÖÃÓë·ñ,µÈ´ýµÍËÙ¾§Õñ¾ÍÐ÷
                {
                        temp++;
                        //delay_ms(10);
                        OSTimeDly(10);
                }
                if(temp>=250)return 1;//³õʼ»¯Ê±ÖÓʧ°Ü,¾§ÕñÓÐÎÊÌâ
                //Ñ¡ÔñʱÖÓ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ÉèÖÃRTCʱÖÓ(RTCCLK),Ñ¡ÔñLSE×÷ΪRTCʱÖÓ
                //ʹÄÜRTCʱÖÓ
                RCC_RTCCLKCmd(ENABLE);
                //µÈ´ýRTC¼Ä´æÆ÷ͬ²½
                RTC_WaitForSynchro();
                //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д²Ù×÷Íê³É
                RTC_WaitForLastTask();
                //ʹÄÜRTCÃëÖжÏ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Ë´¦»¹¿ÉÒÔÌí¼ÓÆäËûÖжÏ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µÄд²Ù×÷Íê³É
                RTC_WaitForLastTask();
                //ÉèÖÃRTCÔ¤·ÖƵµÄÖµ
                RTC_SetPrescaler(32767); //1HZ

                RTC_WaitForLastTask();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µÄд²Ù×÷Íê³É
                RTC_Set(2016,11,21,22,40,0);  //ÉèÖÃʱ¼ä
                RTC_ExitConfigMode(); //Í˳öÅäÖÃģʽ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050);        //ÏòÖ¸¶¨µÄºó±¸¼Ä´æÆ÷ÖÐдÈëÓû§³ÌÐòÊý¾Ý
        }
        else
        {
                RTC_WaitForSynchro();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µÄд²Ù×÷Íê³É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ʹÄÜRTCÃëÖжÏ
                RTC_WaitForLastTask();        //µÈ´ý×î½üÒ»´Î¶ÔRTC¼Ä´æÆ÷µÄд²Ù×÷Íê³É

        }
                RTC_NVIC_Config();//RCTÖжϷÖ×éÉèÖà
                RTC_Get();//¸üÐÂʱ¼ä
        return 0;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