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驱动SJA1000可以吗?

楼主(2017-09-09):
msp430F149驱动SJA1000可以吗?

楼主:
430可以设计CAN节点吗

网友A:
只要电平兼容就行

网友B:
SJA1000貌似是5V的,可能需要电平转换

楼主:
OK,知道了

网友C:
cortex m3内部带can的多

网友D:
电平转换好,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楼主能出来没,能不能驱动SJA1000?

网友F:
用三极管驱动,实现电压匹配。

网友G:
如果单向肯定可以用三极管,那个是双向的就要用专门的驱动芯片了。

网友B:
没有尝试过的

网友H:
电平兼容就可以,一般有个范围。

网友I:
如果直接驱动肯定兼容性不好吧,你要看看这两个是否有共同的工作范围电压。

网友J:
可以驱动SJA1000

网友J:
如果电压不够,可以通过光耦配置。

网友K:
肯定能够驱动这个。

网友K:
CAN控制器还有什么难驱动的吗?

网友L:
can通信芯片有什么不能驱动的

网友L:
如果信号不正常,可以连接上拉电阻。

网友M:
能够驱动,你是怕数据不能正常接收吗

网友M:
可以通过光耦进行隔离。

网友N:
能够驱动这个CAN芯片。

网友N:
SJA1000有什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