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rgo制作焊盘的疑问

楼主(2017-09-09):
1.我安装的版本是16.52.制作焊盘时有个选项叫做Single layer mode,我查到的资料都说,如果要制作贴片焊盘则勾选此项。这时候DEFAULT INTERNAL层和End LAYER层就消失不用设置了。但是阻焊BOTTOM和助焊BOTTOM也是不需要设置的,为什么它俩没被隐藏起来呢?

3.如果元件有固定引脚,它不与板子的电路网络有任何电气连接。制作它的焊盘时,除了设置通孔不刷锡:

中间层不进行任何设置真的没问题吗?(看了于博士的教程)

中间某个电源层或者地层,此时仅仅是打了个通孔,引脚插进该孔,就不怕碰到中间层的电源或者地?
4.如果勾选单层模式,以普通贴片焊盘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设置,但是最后故意打个钻孔,那么做出来的焊盘其End_Layer和DEFAULT INTERNAL会是怎样的呢?

网友A:
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初学的时候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其实你可以自己做几个本子出来。你就不会有疑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有的时候不需要设置每层的参数。再你画办自己的时候会根据具体的板子的层叠结构自动完成设置
2.第二个问题同理
3.在画板板子的之后,孔类普通一般都会自动避让滴。同时也跟你的板子的类型有关。如HDI和type3的差距就很大
开始学习的时候,难免都会对这些层叠设置感觉混沌,你可以了解小实际PCB工艺的层叠结构,工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