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欠压是不是因为电流提供的不够

楼主(2017-09-09):
电源芯片欠压是不是因为电流提供的不够

网友A:
对,很大一部分原因

网友B:
应该是吧,其他原因占得很少

网友C:
大都数情况是因为电流提供不足,也有别的原因,不要在电压不足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C:
最好搞个过流、过压、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D:
电源芯片欠压是输出电压不够吗  还是输入呢
如果是输出   那就断开负载看看

网友B:
电流不足的情况多一点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在什么时候出现欠压?

网友F:
有可能电路存电流瞬间过大造成的。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电压芯片?

网友H:
硬件问题,分开供电。

网友I:
是电路经常出现复位吗?

网友J:
电流不足确实容易欠压。

网友K:
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

网友K:
电流瞬间过大造成的。

网友L: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可能外设的原因。

网友E:
电源芯片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
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外部设备的原因?

网友F:
电源负载都包括什么?

网友G:
欠压的时候电压是多大?

网友H:
可以使用独立电源供电。

网友I:
电路复位,在VCC引脚添加几个电容。

网友J:
使用DCDC供电。

网友K:
添加一个电流抑制电路。

网友L:
楼主提供原理图看看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M:
电源 芯片工作不正常的原因很多。

网友M:
芯片欠压可能是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