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端没问题,在DSP端显示为几行短横线

楼主(2017-09-09):
在视频上输出文字,在ARM端没问题,在DSP端显示为几行短横线

网友A:
ARM端和dsp端不一样呗

楼主:
ARM端和dsp端使用的函数一样,处理的字库点阵也一样,为什么会出现不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B:
在DSP端有显示,证明还是有输出的

网友C:
对,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嗯,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嗯,我看看我的程序吧

网友D:
上图片看看是设么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时序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