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跳到硬件故障中断里

楼主(2017-09-09):
我的程序偶尔会跳到硬件故障中断里。如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偶尔,
如果是软件方面,一般是数组溢出,堆栈溢出,
也可能硬件方面有问题,不好说了,能想到的有复位信号、时钟输入、电源。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可以从进入硬件错误中断后的地址,判断出这个错误是由什么导致的,不过没试过,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