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部分代码生成库?

楼主(2017-09-09):
用keil,我只会让一个完整的.c生成库。如何让部分代码生成库?

楼主:
就是如何让一个完整的.C的部分代码生成库?

网友A:
把那部分代码单独建一个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独建立一个项目,或把其它文件屏蔽掉

网友C:
(1)uart.obj文件copy到 c51\bin目录下
(2)打开lib51.exe
(3)create uart.lib

网友C:
(4)add uart.obj to uart.lib
(5)将uart.lib复制到keil工程文件夹下

网友D:
应该可以建一个单独的工程来放置

网友E:
你是要调用它吗?

楼主:
多谢几位我明白了

网友F:
生成lib文件吗?

网友F:
首先在option中设置output 选择创建lib文件 然后重新rebuild,会生成lib文件

网友G:
KEIL realview MDK下为单一C文件生成.LIB文件?

网友H:
在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下,选择Create Library

网友I:
只需要创建一个target,然后把需要封装的代码全部加进来

网友J:
如果在里面只放了一个C文件的话,那么就可以生成这个C文件的lib库

网友K:
搜索Keil C 里面Lib库文件的生成。

网友L:
你只能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才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就是如何让一个完整的.C的部分代码生成库?

他说的部分代码应该是就是函数代码了。

网友G:
在工程文件夹下的OBJ找到生成的cc.lib

网友H:
简单地将整个工程转换成.LIB

网友I:
需要封装的代码打成一个lib

网友N:
选择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在选“output”页,再选Create Library,最后点OK就可以了

网友J:
需要新建一个工程

网友K:
生成lib库网上很多资料可以借鉴。

网友M:
把要实现的函数生成库函数。

网友L:
部分代码只能是调用lib里面的。

网友L:
重新建立一个库的代码工程。

网友L:
楼主重新建立一个代码,然后重新编译生成lib。

网友O:
这个比较简单的,程序设计好就行

网友P:
需要设置生成lib文件。

网友P:
建立一个工程文件,然后把需要的代码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Q:
选择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在选“output”页,再选Create Library

网友Q:
首先在option中设置output 选择创建lib文件 然后重新rebuild,会生成lib文件 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R:
option中设置output 选择创建lib文件 然后重新rebuild,会生成lib文件

网友S:
生成代码库,和头文件一样吗

网友T:
keil不能编译msp430吧。

网友T:
楼主应该使用iar生成lib。

网友U:
建立一个库的工程文件。

网友U:
你把要生成的代码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如何让一个完整的.C的部分代码生成库?

把定义的代码生成库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如何让一个完整的.C的部分代码生成库?

楼主查查看lib文件生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