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Vfb值偏离过大

楼主(2017-09-09):
LMZ12003 Vfb值偏离过大

有0.89V的,有0.85V的

网友A:
应该为多少?

楼主:
0.8V左右

网友B:
肯定会变化啊

网友A:
电路哪儿设计的?

楼主:
嗯,WEBENCH设计的,也对照了datasheet,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建议不接Rfbt 电阻

网友D:
嗯,Rfbb 用39k.这时输出应该是0.8V。 Fb也是0.8V。

楼主:
还不正确。。。

网友E:
那就是电路问题了,对照数据手册的原理图。

楼主:
实际焊接的元件C26是47nF,R17是4.7K

网友A:
2、3、5脚的电压都满足手册上的要求吗?

楼主:
满足,就是6脚VFB的电压始终不正确。

网友F:
EN pin, 12x4.12/(34+4.12)=1.26V, 芯片处于开与关的极限点,把4.12k 改为10k试试。

网友F:
另外如果5V没用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出3.3V.

楼主:
4.12之前已经换成了4.7K,有1.3几伏的电压,看手册上已经满足要求了,我换成10K试试

楼主:
换上了10K,Ven已经大于2.5V,现象依旧。
Vss电压在3.67V,Vron电压在1.7V,头疼啊,12003也换了一只

网友G:
请问一下不接Rfbt 电阻,Rfbb 用39k.这时输出应该是0.8V吗?

楼主:
还几个试试吧,多谢大家指点啊,先结贴了

网友D:
是不是和R11,R18有关呢

网友F:
如果C26和R17换成原理图里的大小会是什么样

网友H:
这应该是一个范围,不是精准的0.8吧

网友I:
这个要注意这个值的精度上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