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状态下和1.8V状态下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9-09):
(无正文)

网友A:
对啊,如果用电池供电,电压逐渐从3V降到2.2V,在这个过程中会对430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B:
对430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要注意外围

网友C:
单单从430MCU来讲。没什么影响。考虑其他芯片。

楼主:
内部AD没有影响吗?在2.2V的时候内部参考电压还能达到2.5V吗?

网友D:
有些内部模块的使用要注意,比如ad的内部参考电压,还有flash擦写等操作

网友E:
主要是工作稳定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   工作的稳定性不一样  呵呵

网友E:
原来稳定性会有影响,那这么说还是保持稳定的供电电压有好处?

网友F:
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嗯,晓得了

网友G:
你是指的msp430吗?

网友H:
你的其他工作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I:
仅仅针对430芯片没有影响。

网友J:
这样的工作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K:
楼主这是要设计低功耗的电路吗

网友L:
工作方式是什么方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对啊,如果用电池供电,电压逐渐从3V降到2.2V,在这个过程中会对430造成什么影响呢?
...

对430功耗没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对430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要注意外围

外部的元器件不一定是低功耗的。

网友O:
进入低功耗模式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G:
低功耗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照样工作。

网友H:
需要满足其他的芯片也能在1.8V工作电压。

网友I:
还需要对整体的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J:
会不会对整体的电路有影响呢?

网友K:
其他的芯片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L:
正常的电压有影响?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对啊,如果用电池供电,电压逐渐从3V降到2.2V,在这个过程中会对430造成什么影响呢?
...

有问题的可能是其他的芯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对430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要注意外围

不过TI的一些芯片还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网友O:
这样的工作电压有问题,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O:
其他工作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O:
1.8V的电压其他的芯片也不能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