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负载之恒阻模式的疑问

楼主:
楼主采用LM358运放,单电源供电;
采用下图的原理图。
在重载的时候,通过调整电位器使恒阻电路处在几欧姆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波形图,是运放同向输入端的波形。
波动较大的波形图是在电位器的调整端和同向输入端之间加了电压跟随器。
波动较小的波形图是无电压跟随器。

U7XDO29701}L9LC[P{C)R{M.png (23.35 KB )

原理图

原理图

无电压跟随器

无电压跟随器

网友A(2017-09-10):
无需跟随器,只需在运放的输出和其负输入端间并入适当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跟随器,只需在运放的输出和其负输入端间并入适当的电容。

ok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跟随器,只需在运放的输出和其负输入端间并入适当的电容。

大佬 还有个问题 这个电路我用LM358没问题 换上NE5532 一接稳压源测试就过流保护

网友A:
NE5532不是单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32不是单电源的。

我看他的手册上可以单电源供电。极限参数是单电源供电,推荐参数是双电源。

53D350~TQ42($RTE}RJOS4S.png (16.61 KB )

Y6EJ6CMR%`1OLVJL%)U7VB5.png (14.84 KB )

网友A:
不能仅看这个,这是“极限”参数而非工作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仅看这个,这是“极限”参数而非工作参数。

有人说我这电路有问题 ,说运放中点好像有什么问题。
从来没听过运放中点这个词。。。。

网友A:
做实验,那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他的(包括我的话)都只能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实验,那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他的(包括我的话)都只能是参考。

我有点搞不懂 这个运放的作用了
正反馈?负反馈?调节器?
肯定不是比较器。

网友A:
看来,你需要找本书(模拟电路类)去看看。

网友B:
这个只有负反馈,没有正反馈。杂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负反馈,没有正反馈。杂散就不知道了。

好像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还有个问题 这个电路我用LM358没问题 换上NE5532 一接稳压源测试就过流保护 ...

5532 正反向端口之间有2钳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32 正反向端口之间有2钳位二极管

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