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出现死循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09-10):
函数调用出现死循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进行相乘 再按条件决定所得的积进行处理 最后返回一个值

楼主:
为什么会一直进入这个函数调用 就死在这 调用完出来 又进去

网友B:
你给出的信息太少了,先说明s_ptr, sa是什么?

网友C:
L_mult是自己实现的,还是调用的intrinsics?

网友D:
我的理解   你看一看    L_mult(  ( *s_ptr  )++,  sa  );     你看一下   对不对

网友D:
因为你使用指针   你想做的是改变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中的数值   而事实上按你的写法他是在给存储地址循环加一    不知对不对   希望高人指点   哈哈

楼主:
嗯,我理解下哈

网友E:
死循环使用return

网友F: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这个怎么会循环调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L_mult怎么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s_ptr怎么调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一直进入这个函数调用 就死在这 调用完出来 又进去

这个代码没有循环调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说一下指针是什么数据?

网友K:
也没有说明具体的函数内容

网友L:
死循环是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L_mult函数是哪里的?

网友E:
正常死循环都是return退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你的代码在哪?

网友G: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楼主的函数代码使用指针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不如使用字符串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一直进入这个函数调用 就死在这 调用完出来 又进去

在哪里调用的?地址怎么写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数据传递的变量是什么

网友K:
函数代码调用需要考虑代码的可执行性。

网友M:
引用 楼主: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 ...

参数相乘,就是字节计算就行,为什么使用指针?

网友L:
是不是嵌套使用了

网友N:
如果使用嵌套循环就有可能。

网友N:
不要使用嵌套,最好能够单词循环使用。

网友O:
楼主调用哪个函数出现问题了?

网友O:
死循环可能是没有执行完这个条件。

网友P:
你调用是什么函数?

网友P:
把你调用的函数粘贴上,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