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机电路请教

楼主(2017-09-10):
C:\Users\DesignMyself\Desktop\1
请教一下,这两种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连接方式都可行吗?

网友A:
用第二种接法

网友B:
第二种接法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C:
都行。
二极管可有可无。

网友D:
感觉都可行!

楼主:
如果第一种我在电机两端也并联一个二极管会不会好点?

网友E:
第2种方法好   触点不容易坏  干扰小   第一个并联二极管也行

网友F:
第二个图把电机接地 岂不更好

网友G:
当然是第二种方案好,不要问为什么,去复习下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是第二种方案好,不要问为什么,去复习下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原理。 ...

三极管那部分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极管那部分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是一样的

肯定是有区分的,在细节区分,两个电路都能用。

网友H:
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I:
两个功能一致,但第一种更好一些

网友J(2018-02-18):
两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