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NB的仿真器或者有不用扩RAM的方法吗

楼主(2017-09-10):
有什么NB的仿真器或者有不用扩RAM的方法吗

网友A:
啥学组态软件?

网友B:
就是比如Fix什么的

网友B:
有创新很好啊

网友C:
你是觉得组态和PSoC某种感觉比较像是吗,有时候只需进行配置

网友D:
嗯,不需要编写程序就能完成特定的应用

网友E:
不过学PSoC和会不会组态软件没什么关系,呵呵

网友F:
组态软件貌似是用在PLC上的吧,感觉没多大作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嘿嘿,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