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2017-09-10):
请问有谁使用过msp43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帮忙说一下方法呗

网友A:
可以使用 timer-A ,timer-B 就是太费了,用了之后,就不能在干别的了。

网友B:
计数最好使用计数器  这样比较简单  呵呵   这是个人的一点意见   哦呵呵

网友C:
外部中断计数啊

楼主:
我看到有人使用timer-A的外部时钟输入脚测脉冲,但具体不会操作,不知道有谁使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输入设为外部输入就行了。具体你可以根据你的芯片做类似操作。

网友D:
代码:
P1SEL |= 0x01;        // P1.0  TACLK input
TACTL = TASSEL_0 + MC_2 + TAIE +ID_0;  // TACLK, contmode 开溢出中断

楼主:
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测出脉冲的时间呢

网友E:
可以的 设置边沿检测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F:
使用中断。

网友F:
在中断函数里面进行计数。

网友G:
使用的外部中断计数。

网友G:
你没有用过中断吗?

网友H:
使用外部中断计数。

网友I:
定时器捕获。

网友J:
就是驱动IO,直接计算数量。

网友K:
通过定时器不断扫描IO.

网友L:
能够使用外部中断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timer-A ,timer-B 就是太费了,用了之后,就不能在干别的了。

使用中断不用占用资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计数最好使用计数器  这样比较简单  呵呵   这是个人的一点意见   哦呵呵

应该是外部中断。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输入设为外部输入就行了。具体你可以根据你的芯片做类似操作。
...

为什么不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P:
外部中断?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timer-A ,timer-B 就是太费了,用了之后,就不能在干别的了。

这个定时器要干什么用?

网友H:
脉冲信号是多大电压?

网友I:
捕获时间然后计算频率。

网友J:
读取引脚的电平,然后计数。

网友K:
如果IO有高低电平变化,计算 一次。

网友L:
中断函数里面可以直接进行计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timer-A ,timer-B 就是太费了,用了之后,就不能在干别的了。

应该是外部中断计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计数最好使用计数器  这样比较简单  呵呵   这是个人的一点意见   哦呵呵

电平变化的时候,外部中断响应及时。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输入设为外部输入就行了。具体你可以根据你的芯片做类似操作。
...

定时器怎么采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timer-A ,timer-B 就是太费了,用了之后,就不能在干别的了。

这个应该是IO中断计数。

网友P:
配置外部中断,产生一次中断就记一个数。

网友R:
这个主要是采用定时器的捕获模式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