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不够用

楼主(2017-09-10):
用TMS320VC5509A设计板子,需要与温度,LCD进行通信,均为SPI通信。准备用模拟SPI。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

网友A:
还有什么信息呢

楼主:
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

网友B:
温度需要4根线?

楼主:
是啊,我最多还能再用C0,C7——C4也用于外部内存了。

网友B:
McBSP可以当IO用,也可以当SPI用

楼主:
哦,我明天看一下,多谢了

网友C:
TMS320VC5509 spi模拟一下。

网友D:
模拟spi没有问题。

网友E:
使用CPLD拓展IO资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
...

这些个IO分配不合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温度需要4根线?

温度不是一根线就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最多还能再用C0,C7——C4也用于外部内存了。

其他的IO都做什么用了。

网友I:
DSP的IO资源还不够分配?

网友J:
SPI不是可以通过地址访问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
...

拓展不是使用的emif吗

网友C:
楼主怎么使用的是io

网友D:
GPIO使用的是什么哪些引脚?

网友E:
也可以通过emif接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
...

这么多的IO怎么不够两个spi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温度需要4根线?

DS13B2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最多还能再用C0,C7——C4也用于外部内存了。

建议楼主把引脚分配说明一下。

网友I:
使用IO拓展芯片也行。

网友J:
其他的资源需要几个IO?

网友K:
引用 楼主:
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
...

这些IO都分配了怎么占用其他资源?

网友L:
最好的办法是CPLD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