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小功耗

楼主(2017-09-10):
用型号CY8C20436A做12个触摸按键控制面板,系统使用sleeptimer做低功耗,休眠时间15.6ms ,扫描12个按键大约耗时1.8ms,任意按键触摸可唤醒系统,功耗大概是0.380ma,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小功耗

网友A:
减到多少啊

楼主:
0.050ma

网友B:
内部模拟总线

网友C:
对,可以将全部的按键组合成一个“大按键”

楼主:
我看了好多资料,就是没找到怎样用“内部模拟总线的方式将全部的按键组合成一个“大按键””的方法,有人用过类似的方法吗?

网友B:
也是听说。。。

网友D(2017-12-05):
睡眠时间可以加长点,有疑问联系我,微信:jyucyz

网友E:
0.380ma这个是休眠时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