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的字符不对

楼主(2017-09-10):
F149的串口和PC的串口助手通信 收到的字符不对啊 怎么办啊?

网友A:
如果能接收到一般是MSP430和PC的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网友B:
对照TI的C例程 官方写的例程很简洁明了 我遇到问题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对照官方例程 很有用的

网友C: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祝你成功

网友D:
楼上正解,可以找官网的例子,从收发一个字符开始做试验,硬件的测试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用,接到单片机的IO看看是否有输入输出。

网友E:
首先保证硬件连接正常,其次,初始化设置中起始位、停止位、信息位位数、校验、波特率、时钟源设置是否正确。PC上串口助手设置要和你的代码里设置一致!

网友F:
我也认为是波特率的问题的,楼主多看下的你的波特率设置的

网友G:
看看配置的晶振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H:
降低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I: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接收到一般是MSP430和PC的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

串口参数有问题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显示的?

网友L:
这样看不出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M:
单片机和PC串口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N:
粘贴一下你显示的字符串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祝你成 ...

这个也分不清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P:
看看你怎么设计的你的硬件电路

网友H:
波特率太快应该造成信号干扰。

网友I:
需要串口共地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接收到一般是MSP430和PC的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

可能波特率不能够匹配。

网友K:
字符串显示肯定是不是乱码

网友L:
软件的问题,可能是单片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M:
F149的串口程序呢

网友N:
收到字符串是什么错误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祝你成 ...

得先按排除是不是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P:
如果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最好通过电路图设计。

网友:
显示的方式不对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共地?

网友Q:
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R:
这个还是先参考官方的例程的

网友R:
这个还是看下波特率的设置的吧

网友S:
两边的波特率的一致性设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T:
波特率有问题吧。

网友T:
字符串之间对应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U:
是不是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U:
也有可能是硬件没有共地,信号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