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工作芯片就高烧不止

楼主(2017-09-10):
用CY68013a-128pin的做了USB数据采集,后来发现一旦工作芯片就高烧不止。

网友A:
怎么工作?

楼主:
加固件程序,68013开始工作并且采集到数据

网友B:
68013设置是啥样的

楼主:
SLAVEFIFO AUTOIN,SLAVEFIFO的操作为异步, 时钟用内部时钟,与FIFO相关的信号都接到外部的fpga上。

网友C:
没碰到过。。。

网友D:
lz 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额??

楼主:
好吧,我明天再看下吧

网友E:
肯定是硬件问题,需要重点排查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