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样的宏定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10):
这样的宏定义是什么意思???
#define FUN_PARA_FLAG_TCP_SERVER                  (1<<1)
#define FUN_PARA_FLAG_LOW_PWR                     (1<<2)
#define SOCK_CTRL_FLAG_SOCKET_CLOSE             (1<<3)
#define SOCK_DISABLE_SEND_OK_INT                   (1<<4)

而后在程序中有个子函数是这么用的:
guanyuran(FUN_PARA_FLAG_TCP_SERVER | SOCK_CTRL_FLAG_SOCKET_CLOSE) ;

请问这又如何理解?????

网友A:
就是某些位起个名罢了. 为什么要这么起, 看你的 SOCK 和 TCP 的协议吧,

函数里为何这样用, 也得去看协议才能搞明白.
不如请楼主去好好啃一啃协议吧

网友B:
就是定义一个常数而已

网友C:
第1位起名为FUN_PARA_FLAG_TCP_SERVER
也可以说FUN_PARA_FLAG_TCP_SERVER定义成二进制(00000010b)

网友D:
方便表示每个位的含义而已......

网友E:
(1<<1)   =00000010;
(1<<2)   =00000100;
(1<<3)   =00001000;
(1<<4)   =00010000;

网友F(2017-11-16):
其实就是简单的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