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32的问题

楼主(2017-09-10):
楼主之前一直使用的是LM358,对NE5532不太了解。
今天用恒流电路,换上5532后,稳压源过流保护了。
恒流电路图如下(是电子负载恒流模式的电路图)

查了一下,好像是正负电压的问题,大部分的5532都是采用双电源供电,但是楼主在百度上搜到了单电源供电的NE5532(什么单电源变悬浮双电源电路),楼主不解,请指教一二。

网友A:
对于NE5532的问题,当然要找@NE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NE5532的问题,当然要找@NE5532 了

大佬能看见么

网友B:
亲,我们运放单电源工作,一般都要加虚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我们运放单电源工作,一般都要加虚地的。

“我们运放”是指所有运放么?
5532怎么办

网友B:
一样,加虚拟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加虚拟地。

版主,能否出个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加虚拟地。

大佬 我也有点懵逼,虚拟地。。。。
从前在运放的使用中未曾注意
望详细解说解说

网友D:
楼主最上面电路图中电解电容220uF的正极处就是虚拟地。

网友E:
NE5532可以单电源供电,单电源下就要注意Vicr参数,即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参数;
双电源供电下,规格书给出了±15V下Vicr是±12V,即-15+3V ~ +15-3V,那改为单电源比如12V下,Vicr就是0+3V ~ 12-3V,即3V~9V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楼主对照下电路的输入电压是否在3~9V范围内。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F:
bias点由双电源0v,换成单电源vcc/2 这个意思吧

网友B:
楼主请百度运放单电源工作,很多电路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G:
NE5532的供电电压至少是+3V也就是单电源的话至少6V的电压,并且NE5532的共模输入电压比LM358窄的多没记错的话NE5532是-VCC+1.5V到VCC-1.5V,而358是-VCC到+VCC-1.5V。图中运放做比较器用,电流流过100毫欧的电阻产生的压降作为NE5532的输入电压根本不能被NE5532所识别(不再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内),而LM358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亲,我们运放单电源工作,一般都要加虚地的。
虚地就是偏置电压吧。

网友G:
看了一下手册,NE5532的输入共模电压在-VCC+3V到+VCC-3V。不适合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下手册,NE5532的输入共模电压在-VCC+3V到+VCC-3V。不适合你的电路。

哦 好的 谢谢 之前一直在用358的时候 不曾仔细注意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下手册,NE5532的输入共模电压在-VCC+3V到+VCC-3V。不适合你的电路。

那我可以在反馈那边加个放大电路,把反馈信号发到到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内,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在反馈那边加个放大电路,把反馈信号发到到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内,是不是就可以了 ...

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亲,我们运放单电源工作,一般都要加虚地的。

我想问问  虚地  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