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开始学习F7 共同进步

楼主:
今天开始正式进入F7的学习,好期待哈,虽然F1有点基础,对于f7还需努力,开干吧。上开发板图片,是21ic送的,哈哈特别感谢中国电子网。

来自 2楼

楼主(2017-09-10):
先点亮一个灯吧,开始准备工程,烧写软件。我用到了STlink 和stvp,新建的工程是原子哥的f7工程模板。

STM32 ST-LINK Utility.rar

来自 3楼

楼主:
电路图还没找到,先找下电路图。慢慢更新。

来自 4楼

楼主:
刚刚在官网找到原理图了,上传上来给大家分享。

来自 5楼

楼主:
l原理图中的LD3接到了PB14,我们控制PB14来试下,哈哈,代码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HAL_Init();
    Stm32_Clock_Init(432,25,2,9);
    delay_init(216);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delay_ms(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4,GPIO_PIN_SET);
        delay_ms(500);
    }
}

1.JPG (45.06 KB )

来自 6楼

楼主:
红色的LED在闪烁,哈终于把ST的开发板给搞定了,睡觉明天继续更。

来自 7楼

楼主:
今天来搞下串口,原理图找了半天,找到了串口A与串口B  来试下串口A,原理图中接到了PD5与PD6,好吧来尝试尝试。

来自 8楼

楼主:
修改串口部分代码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中,串口并没有反应,焊接了PA9与PA10接线柱,同时也焊接了VCC与DND排针,用Rs232串口连接到了电脑,串口助手没有反应。难过。

来自 9楼

楼主:
现在串口可以接受数据了,但是波特率与代码中的波特率不一致,代码中的波特率是115200而我设置的是38400,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int main(void)
{

    u8 len;
          u16 times=0;
    Cache_Enable();
    HAL_Init();
    Stm32_Clock_Init(432,25,2,9);    uart_init(115200);
    delay_init(216);
    LED_Init();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
                        printf("\r\n输入的是:\r\n");
                        HAL_UART_Transmit(&UART1_Handler,(uint8_t*)USART_RX_BUF,len,1000);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UART1_Handler,UART_FLAG_TC)!=SET);
                        printf("\r\n\r\n");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
                        if(times%200==0)printf("你打印的是\r\n");
                        if(times%30==0)LED0_Toggle;
                        delay_ms(10);
                }
        }
}

网友A:
开发板不错啊,F7系列够牛了。

网友B:
这个开发板的亮点是带网络接口,学LWIP或者uip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板的亮点是带网络接口,学LWIP或者uip不错

看来是要努力学习了,LWIP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点亮一个灯吧,开始准备工程,烧写软件。我用到了STlink 和stvp,新建的工程是原子哥的f7工程模板。
...

板载ST—link哈哈,羡慕,比我的开发板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板的亮点是带网络接口,学LWIP或者uip不错

是的,以太网难搞啊,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要努力学习了,LWIP是什么?

应该是操作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载ST—link哈哈,羡慕,比我的开发板强多了。

还不错,下载和仿真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改串口部分代码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中,串口并没有反应,焊接了PA9与PA10接线柱,同时也焊接了VCC与DND排 ...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改串口部分代码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中,串口并没有反应,焊接了PA9与PA10接线柱,同时也焊接了VCC与DND排 ...

串口B是什么东西,搞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在官网找到原理图了,上传上来给大家分享。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电路图,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电路图,赞一个。

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B是什么东西,搞不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这个是ST的板子画板子的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啊?

代码里面配置的115200应该没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串口可以接受数据了,但是波特率与代码中的波特率不一致,代码中的波特率是115200而我设置的是38400, ...

还是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串口可以接受数据了,但是波特率与代码中的波特率不一致,代码中的波特率是115200而我设置的是38400, ...

厉害了,还酒驾,

网友G:
还带有网口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带有网口的开发板。

好多都有的,哈哈,正点原子的不也有吗?

网友E:
ST的工程师就是牛,这个电路图看上去好高大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代码里面配置的115200应该没错啊。

找到原因了?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型剪裁的tcp/ip协议栈,就是小体量简化的tcp/ip协议

不太懂啊,还要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是的,时钟选择的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时钟选择的不对。

哈哈,就猜,32系统初始化就是外部时钟,如果外部没有时钟一般会改成内部时钟。这样就有误差了。

网友I:
波特率怎么样,对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波特率怎么样,对着的吗

因为晶振不一样,设置的波特率与选择的不一致,第一次学f7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就猜,32系统初始化就是外部时钟,如果外部没有时钟一般会改成内部时钟。这样就有误差了。 ...

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时钟的问题上,这个板子在ST—link部分有个8M的晶振,在后面的MCU板没有外界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