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付费开发:90-264V交流输入,5V/3A,12V/1A,15/0.5A输出

楼主(2017-09-10):
需求一个AC/DC电源方案,要求:90-264V交流输入,5V/3A,12V/1A,15/0.5A输出
如有朋友能够提供设计方案,我们会支付相关开发费用。还有其它设计可以商谈,最好深圳和珠三角的朋友方便沟通,其它地方也可以联系,谢谢。
微信联系:maxconn 电话:13823699201, 邮箱:spark@dofullcare.com

5.1VDC,12W精度±3%,纹波50mVp-p(20MHz,满载时)
12VDC,10W,精度±3%,纹波120mVp-p(20MHz,满载时,可与5V共地)
15VDC,5W, 精度±3%,纹波120mVp-p(20MHz,满载时)

技术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备注
输入电压
90-264VAC

电源效率
>80%

输入欠压压保
输入电压过低模块无输出

输出过压保护
主5V有此工能

输出过流保护
额定负载1.1倍

输出短路保护
打嗝输出,可持续短路,短路清除后自恢复

输入对输出
耐压3000vAC  电流小于1mA/min

15V输出对5V或12V
耐压3000vAC  电流小于1mA/min

5V与12V可供地
无耐压要求

输入最大功率
35W

输出最大功率
27W

器件表面温升
小于30℃

使用寿命
5万小时以上

外型尺寸
60*40*30mm

3、电源封装及引脚定义图
PCB封装图

序号

引脚
引脚定义
L 相线入
N 零线输入
PGND 保护接地
GND1  15V地端
+15V 输出
+12V 输出
GND2  12V地端
GND3  5V地端  可以与12V共地
+5V  输出
输出引脚直径1mm,长度10mm,顶面元件限高30mm

网友A:
目测这项目的难度是体积。

网友B:
开发费用合适就可以接

楼主:
可以谈各位

楼主:
体积可以商量,期望值和实际没有严格限制,按实际需求来做

网友C:
对动态有什么要求没,这个涉及到设计的复杂性

楼主:
已经找到合适朋友开发,谢谢大家。

网友D:
这个要求也能有人做出来?体积就够呛,>80%的转换效率,5V能满足,高端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项目的难度是体积。

这么明确的需求,
八成是要山寨人家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么明确的需求,
八成是要山寨人家的产品。

不像,如果山寨,买一个拆开复制就是了。
可能是要出同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像,如果山寨,买一个拆开复制就是了。
可能是要出同款。

所以我说是山寨吗,
不抄袭,抄袭更可耻。

网友F:
做出来最后要求要过认证才是最麻烦的。

楼主:
不是山寨,这个自已用的。成本考虑。

网友G(2017-10-24):
其实,认证才是最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