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考毕子振荡电路及一些派生出的振荡电路

楼主(2017-09-10):
考毕子振荡电路及一些派生出的振荡电路

考毕子振荡电路
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科书上都会讲到三点式LC振荡电路。三点式LC振荡电路有两种,分别是考毕子振荡电路(三点电容式)和哈特莱振荡电路(三点电感式)。图(01)中,左边是考毕子振荡电路的交流通路,右边是哈特莱振荡电路的交流通路。注意:仅仅是交流通路,电源和直流通路均未画出。
图(01)
考毕子电路的特点是两支电容,集电极和基极分别接两支电容的两端,发射极接两支电容的联接点。哈特莱电路的特点是两支电感(两电感之间可以没有互感),集电极和基极分别接两支电感的两端,发射极接两支电感的联接点。在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这个三角形中,只有上述两种电路可以产生振荡,这个三角形中电感和电容的其它组合,都不满足产生振荡的相位条件。
图(02)
图(02)是一种典型的考毕子振荡电路。如果把构成谐振回路的C1、C2和L1遮住,Cb也遮住不看,电阻R1、R2和Re是典型的分压加发射极反馈偏置电路(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第四版,103页。第五版,134页)。

楼主:
图(02)的交流通路如图(03)。因图(02)中电容Cb的电容量足够大,容抗相当小,三极管Q1基极可视为接地。去掉R1、R2和Re不看,即得到图(03)。和图(01)左边对照,两图完全相同,恰恰就是考毕子振荡电路。所以,图(02)是可能产生振荡的。
图(03)
初学者也许会问:L1一端接集电极,另一端接电源正端,怎么成了接地了?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直流电源近似于电压源,对交流来说,电源端和地线等电位。所以接电源正端和接地是一回事。
当然,交流通路图(03)与图(01)左边相同,这只是图(02)电路产生振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使图(02)产生振荡,除交流通路正确外,还需要给三极管正确的偏置(R1、R2和Re以及电源电压决定了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谐振回路中C1和C2的比值合适(此比值决定反馈系数),三极管参数能够保证在振荡频率上良好放大,等等。这些条件都满足,图(02)电路才可以产生振荡。但是,如果交流通路不正确,例如图(03)电路中电容C1改成一支电感,那么连必要条件都不满足,这个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

石英晶体电抗特性

石英晶体,搞电子的都不会陌生。图(04)和图(05)是两种不同封装的石英晶体外形。
石英晶体内部构造则如图(06)所示。石英晶体被磨成薄薄的一片,其厚度决定了晶体的谐振频率。晶体片越薄,其谐振频率越高。晶体两面镀有银层。晶体薄片靠弹性金属丝支撑,同时金属丝与银镀层焊接作为引出电极。

楼主:
图(04)

图(05)

(06)

楼主:
图(07)是石英晶体的电抗特性曲线(定性曲线,并非准确曲线)。图中横轴上方为感抗值,横轴下方为容抗值。图中可见,仅在fsfp很小的频率范围内(fsfp相差约千分之一数量级),石英晶体表现为一个电感,其余频率范围均表现为电容。
fsfp这个很小的频率范围内,石英晶体的感抗变化很大,可知其等效电感量也变化很大。这一点与普通绕线电感完全不同。由普通电感的电感量计算公式可知,普通绕线电感的感抗是与频率成正比的,在频率-感抗直角坐标系中表现为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
还要注意:图(07)曲线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真实地反映了石英晶体的特性。

图(07)
绝大多数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中,石英晶体是作为一个电感使用的。把石英晶体当做一个电感使用来代替图(01)中的三个电感,就可以构成三种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图(08)

楼主:
图(08)是一种常见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如果用一个电感替代图(08)中的石英晶体Y1,并且去掉图中的直流通路,仅看交流通路,图(08)和图(02)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图(02)中电感L1既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又通过三极管Q1集电极电流的直流成份。图(08)中晶体不能通过直流,所以使用一支电阻R3让晶体管集电极直流成份通过。图(08)的交流通路和图(02)相同,所以图(08)可以说是从考毕子振荡电路变化而来的一种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当然,利用石英晶体在很窄范围内呈现电感性,并且电感量在此狭窄的频率范围内变化非常大的特点,还可以变化出多种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在图(07)中我们可以看到:石英晶体在fsfp频率范围内表现为一个电感,而且电感量变化很大。那么,图(08)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到底振荡于哪个频率?该石英晶体的电感量是多大?
图(08)电路振荡于这样一个频率:石英晶体在该频率下的等效电感量与电容C1和C2(包括分布电容)构成的谐振回路,其固有频率恰是此频率。显然,振荡频率必定位于图(07)所示的fsfp之间。显然,石英晶体上标注的频率只是一个范围,实际振荡频率与标称频率之间存在差异,且与电容C1和C2容量有关。石英晶体说明书中一般要规定电容(称负载电容)的数值。
所以,稍微改变电容C1或C2,可以稍微改变图(08)电路的振荡频率,但变化不大,大约可以变化万分之一、二的样子。电容C1或C2变化不能太大,变化太大了就会不满足反馈系数的要求,使振荡电路停振。在常见的32768Hz时钟晶体振荡电路中,电容C2常用可调电容,用稍微改变电容量的方法来校准振荡频率,使其分频后走时准确,减小走时误差。

不可行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图(09)
如果为了提高电源电压利用率,把图(08)中集电极电阻R3换成图(09)中的电感(扼流圈)L1,会发生什么?

把Cb改成晶体Y,工作在串联谐振模式就可以吧

楼主:
图(09)的交流通路如图(10)。

图(10)
从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电路可能振荡于两个频率。一个接近于石英晶体的标称频率,此时石英晶体等效于一个电感,和图(08)一样。L1电感量通常比较大,现在与石英晶体等效电感并联。我们还知道石英晶体等效电感量并不确定,在fsfp之间变化很大。那么,石英晶体等效电感与L1电感并联后再与电容C1C2构成谐振回路,谐振回路固有频率仍可落到fsfp之间,该电路就振荡在这个频率上,正如图(08)中改变C1C2容量会稍微改变振荡频率一样。
但是,图(09)电路从图(10)可知,也可能振荡在电感L1与电容C1和C2构成的谐振回路固有频率附近。此时由图(07)可知,石英晶体等效于一个相当小的电容,与C1和C2并联。此等效电容对振荡频率当然有影响,但此等效电容通常比C1C2小得多,对振荡频率影响相当小。
这种不确定振荡频率的振荡电路,当然不可行。“不可行”的意思,是振荡频率不确定而不应该在实际电路中使用,并不是说该电路不能产生振荡。
进一步考察,如果石英晶体损坏会怎样?比如说石英晶体虚焊、晶体片碎裂、镀层脱落……等等。此时显然该电路很可能振荡于由电感L1和电容C1、C2确定的频率上,此频率几乎可以肯定与石英晶体标称频率不同。
再进一步考虑,如果该电路用于产生单片机时钟会怎样?实际上当然不会用这样的电路产生单片机时钟,因为单片机在芯片内几乎都有一个反相放大器,外部有两支引脚,使用者只要把石英晶体和两支小电容接到这两支引脚上,两支电容中间接地即可。但通用CPU如英特尔的8088直到80486,甚至Zilog公司的Z80,都是需要外部时钟输入的。之所以举单片机的例子,无非是本坛网友对单片机熟悉罢了。
如果时钟频率不对,与石英晶体标称频率不同,单片机通常还可以一条一条指令地执行,但串口通讯必定不能正常发送和接收,因为波特率与设计值对不上。经验不多的工程师就会怀疑:“232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或者“485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很少有人会怀疑到石英晶体上。对石英晶体,多数工程师只是观察一下,有波形就好,更何况单片机仍可以执行指令。

楼主:
显然,这样的电路故障会给工程师带来很大的困惑。这样的电路不应该使用。在分立件振荡电路中,把电感直接与石英晶体交流并联的作法,尽量避免。

可行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若是要石英晶体损坏时振荡电路不能产生振荡,其实也很容易。图(11)就是这样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图(11)
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图(09)不同之处在于:石英晶体接到了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基极之间,电容C2移动到了基极与地线之间,电容C1移动到了与电感L1并联,三极管发射极经一支比较大的电容Ce接地。
电感L1和电容C1构成一个并联谐振回路,其固有频率也就是谐振频率必须稍低于石英晶体的标称频率,这一点很重要。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电感L1和电容C1并联后上端接电源,但因电源两端交流等电位,所以这种接法交流通路等于电感L1和电容C1接在三极管集电极和地之间。
图(12)

楼主:
这里有必要讲两句题外的话。图(12)左边是和图(11)一样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右边是三极管集电极上的并联谐振回路。A、B两端施加信号,如果A、B两端信号频率高于LC并联谐振回路频率,那么从A、B两端看此谐振回路呈现电容性;如果A、B两端信号频率低于LC并联谐振回路频率,那么从A、B两端看此谐振回路呈现电感性。而且电感量和电容量的变化可以相当大。电感L1和电容C1并联,且其谐振频率稍低于石英晶体标称频率。那么,在石英晶体标称频率上,电感L1和电容C1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呈现出电容性。因为在电感L1和电容C1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固有频率上,感抗与容抗相等,那么在外加信号频率高于该谐振回路固有频率时,容抗小而感抗大,流过电容的电流绝对值大于流过电感的电流绝对值,从三极管集电极看过去,总电流为容性。所以,电感L1和电容C1相当于一支小电容接在三极管集电极和地线之间。
三极管发射极与地之间有一支较大的电容Ce,可以认为交流通路三极管发射极接地。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图(11)的交流通路为图(12)。图(12)中,标注C1&L1的电容,就是电感L1和电容C1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在石英晶体标称频率上的等效电容。
如果把图(12)中的石英晶体换成一支电感,那么图(12)和图(01)左边的考毕子振荡电路完全相同。可见图(12)也是由考毕子振荡电路变化出来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图(11)电路在石英晶体损坏时是不会产生振荡的。如果石英晶体损坏,那么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只有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的分布电容,不满足图(01)中两种电路中任何一种,故不能产生振荡。
图(11)电路在电感L1和电容C1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固有频率低于石英晶体标称频率时,也不能产生振荡,因为此时L1和C1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表现出电感性。如果要产生振荡,必须三极管基极到地是电感性,这样才能够与石英晶体(在fsfp之外表现出电容性)构成哈特莱电路而产生振荡。
图(11)电路,以及其它石英晶体接在反相放大器输出与输入之间的振荡电路,往往被称为皮尔斯(Pierce)电路。

结语
在集成电路时代,像图(09)或者图(11)那样的振荡电路,没有人再使用了。
图(13)
现在都是把振荡电路的放大器部分做到芯片当中,外接的元件往往只有一支石英晶体和两支电容,例如图(13)所示的单片机振荡电路。芯片内部就是一个已经偏置好的反相放大器。有些芯片甚至连这两支电容都做到了芯片里面。此电路石英晶体损坏后是不会产生振荡的。
直到目前,电感是无法集成到芯片里面的。图(09)或者图(11)中的电感都是作为单端放大器中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通路,要取消这个电感也很容易:把放大器的输出级做成推挽形式即可。这正好符合集成电路的要求:尽量少用电阻和电容,多用管子。因为电阻和电容占用芯片面积比管子大得多。而分立元器件电路则要求尽量少用管子,因为管子比电阻贵。
但是,分立元器件时代电路设计的一些原则,在集成电路时代仍然应该遵循。例如,工作状态不确定的电路不能使用,石英晶体损坏后电路不应该产生其它频率的振荡。这可以看作是电路可靠性的问题。

全部Word文档在下面:

网友A:
从9月5日晚到今天9月10日晚,这篇小文花了整整5天时间才出炉,本该1小时内完成!
**大致内容和我3天前预测的差不多,不过大家可以顺便做个练习,就是用手机浏览器看本贴,要关闭图片浏览模式,即只能看见文字,看不见图片!
然后猜图片内容!!!到7楼为止的12个图片,我能猜出来11个!

网友A:
粗略浏览了下文字内容,出于职业敏感性,看见不少"集成电路",楼主没有任何IC设计训练,估计连教科书都没看过,就妄加评论,这是主动往抢口上撞???

例如:" 直到目前,电感是无法集成到芯片 里面的。 ",,,这个目前,指的是50年前吧?

不懂的东西,建议请教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不要做在电脑前胡思乱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略浏览了下文字内容,出于职业敏感性,看见不少"集成电路",楼主没有任何IC设计训练,估计连教科书都没 ...

这么用心的**,给你一个小时还真敲不出来。。。。
前50年有点过了吧,
真正集成电感的商用集成电路面世才几年?
nH,数uH级别的电感确实有集成到芯片内部的,再稍微大那么一丢丢都不会有人这么干,就连nH,数uH级别的集成都少之又少
所以" 直到目前,电感是无法集成到芯片 里面的。 "这句话并不算错。
国内集成电路近年是有点起色,但都是什么货色大家都清楚,不要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用心的**,给你一个小时还真敲不出来。。。。
前50年有点过了吧,
真正集成电感的商用集成电路面世 ...

"确实有",只要是在2017年9月10日之前有的就行了,谢谢你替我反驳楼主!
至于电感能做多大,品质如何,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网友A:
新来的网友可能不知道,这篇"用心的**",是为我而准备的,是在(点评"你好,放大器"一书)一贴中约定的!

此贴内容我在4天前就预测到了,唯一没有预测到的是:
我原贴说是RFC咋就不行?楼主据此说我不懂晶振和考毕兹原理!
一听这话,我还以为照我说的,电路就不能震荡了呢!于是9月6日准备好了反驳材料,弄个震荡波形看看!
谁知楼主这个帖子也说能震荡,那我准备的材料就毫武之地了!
能振就好,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谁知此贴搞了个"不确定震荡"?!!

恕我孤陋寡闻,请教楼主:是谁,在哪,什么时间,规定晶振电路中晶振损坏后,电路必须熄火,不能震荡的???

如果这个规定必须强制执行,工程师麻烦了,他必须设计个频率测量仪来检测振荡器输出,一旦超出范围立马切断振荡器电源等,使之彻底熄火!

网友A:
" 显然,石英晶体 上标注的频率只是一个范围, "

标注频率就是一个数值,就一个数值谈何"范围"???

例如我就说个2,这个2指明了一个范围?范围是多大?

这篇帖子扯淡地方太多,我来用台式机欣赏欣赏!

网友A:
5L说:石英晶体说明书中一般要规定电容(称负载电容)的数值!

原来C1和C2是查说明中负载电容确定的,长见识了!

网友A:
“稍微改变电容C1或C2,可以稍微改变图(08)电路的振荡频率,但变化不大,大约可以变化万分之一、二的样子。”

我一看[稍稍】二字,顿时紧张,以为后果很严重,但后面一句几乎是平率不变,心情才平复。
一惊一乍的写作技巧。

网友A:
6L说:“从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电路可能振荡于两个频率。一个。。。。”

既然是两个,我想下文中一定有“另一个”,找啊找啊找,找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C:
赞!推倒容易、建设难。

网友A:
本帖核心是论证5L那个原理图不可行,原因居然是倘若晶振死翘翘了,电路震荡频率就变了。

我完全同意楼主意见!!!
相信论坛上所有学过模电的人都同意!

既然英雄所见略同,没有分歧,那我还反驳个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赞!推倒容易、建设难。

不同意这个说法,基本功到家了,建设起来就很容易了。

例如楼主洋洋洒洒扯了这么多,读者还一头雾水,而我只用他一半不到的篇幅,就可以把问题说的很清楚,信不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这个说法,基本功到家了,建设起来就很容易了。

例如楼主洋洋洒洒扯了这么多,读者还一头雾水,而 ...

非常期待!神仙打架,凡人听课。

网友D:
能写出来发表一下已经很不容易,对自己和看的人也是一种交流和学习,支持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这个说法,基本功到家了,建设起来就很容易了。

例如楼主洋洋洒洒扯了这么多,读者还一头雾水,而 ...

你写一篇反驳啊,给大家看看,你的功力怎样

网友F:
话说振荡器的命名有点蛋疼,记得看过专业写振荡器的书籍 上才知道 colpitts型  振荡器,colpitts振荡器 原来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粗略浏览了下文字内容,出于职业敏感性,看见不少"集成电路",楼主没有任何IC设计训练,估计连教科书都没 ...

能是能,不过silicon的sub损耗太大集成电感q值太低,要求不高的情况还是可以,如果改成高q值电感不能集成就比较好了。不过gaas工艺的集成电感q要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写一篇反驳啊,给大家看看,你的功力怎样

一言为定,明天开笔。(大师名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6L说:“从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电路可能振荡于两个频率。一个。。。。”

既然是两个,我想下文中一 ...

真要较真的话,那你这个“找半天”,确实是找了12小时吗?
请你诚实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能是能,不过silicon的sub损耗太大集成电感q值太低,要求不高的情况还是可以,如果改成高q值电感不能集成 ...

这些都是老黄历了,老书上还说Q很难超过10,看看现在的paper吧!
集成变压器现在研究进展也很不错,当然了,老是跟分立件比,那肯定不如,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真要较真的话,那你这个“找半天”,确实是找了12小时吗?
请你诚实回答 ...

这叫较真?我看是找茬!

如果有篇**说:咀嚼式害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叶性害虫,这种害虫。。。。
扯了半天,另一类不说了!这是不是说话说一半?

网友A:
根据楼主这"两个频率"的新发明,我们可以申请专利!专利名叫"多频率LC振荡器"!
图一画个LC选频器,说这单频率LC振荡器!
图二在图一基础上加个LC,即两个L两个C,说这叫双频率振荡器,它可能工作于震荡频率f1=1/SQL(L1C1),也可能工作于f2=1/SQL(L2C2)!

依次类推!直到n频率振荡器为止!

网友A:
一般人看某原理图,肯定是默认原理图中所有原件都是正常情形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此贴很喜庆,反其道而行之,花大篇幅拼命论证原件不正常时,电路响应会如何不正常!
靶子都打歪了,南辕北辙,缘木求鱼(climb trees for the fish 这英语杠杠地)!

网友H:
好帖!文笔好,原理讲得好!

网友A:
8L模仿别人论文,也弄个"结语",扯那些东西明显是不知结语何意,该写什么内容!
结语中居然说:取消电感很容易,输出级做成推挽即可,意思是负责直流通路的电感用推挽级中上面那个管子代替!
略微懂点模电基础的都知道,电感负载放大器工作于甲类,推挽是乙类!也就说楼主把工作原理截然不同的两种放大器"等价"结构变换了!

网友I:
兄弟是行内人? 弊司做振荡器的,留个Q交流下:1106723807

网友A:
引用 网友A:
8L模仿别人论文,也弄个"结语",扯那些东西明显是不知结语何意,该写什么内容!
结语中居然说:取消电感很容 ...

开工了,接着昨晚话题继续唠!

既然电感负载和乙类推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那么楼主据此推论出那个单片机振荡器结构是考毕兹的派生,是不是也是胡扯?
所以本贴题目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整个帖子里,一个也没派出来!
这个在意料之内!研究电路架构演变,根本不是普通人干的活,一个就看点模电基础和开关电源基本理论的人,不具备相关条件!必须把相关领域的重点论文融会贯通,了然于胸,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底,IEEE一般请大牛来个invited paper,做个综合性叙述,然后一般人才能根据这个二手资料有个一般性了解!

网友A:
图07下面那句:

" 绝大多数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中,石 英晶体是作为一个电感使用的。 "

不能这样表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言为定,明天开笔。(大师名言!)

开笔没有?

网友J:
有空再仔细看

网友K:
进来学习了,都是高手,看来这电子知识水深啊,没有一定的实验支撑,不好深入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A:
开工了,接着聊。

图07上面那句说:

还要注意:图(07)曲线是实际测量 的结果,真实地反映了石英晶体的 特性。

明显是造假图,他说是实测的!
这种图,是理论上所期望的,但实测得不到这种perfect到极点的图形!当然不能反应晶体真实特性!

网友A:
我大约统计了,此贴至少扯到了5种类型振荡器,但贴名说是一种,莫非其他都是派生?派生依据是都有晶振和LC?这样的拉郎配也太荒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07下面那句:

" 绝大多数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中,石 英晶体是作为一个电感使用的。 "

为何不能这样表述?原因很简单,一来是说"绝大多数",意味着对石英晶体震荡电路的数量进行了数量统计,那么请问统计的总数是多少个?其中是电感使用的有多少?

二来是说晶振作为电感使用,也不用别人帮忙了,自己在文中都提醒读者感性和普通电感的区别了,这是自己将了自己一军?

网友A:
图11是楼主在仿真软件里画的,图12是PDF电子书截图,自己也说两个图是一样的,把图11删了不就得了???画两个一样的图要干嘛,赚稿费?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图11是楼主在仿真软件里画的,图12是PDF电子书截图,自己也说两个图是一样的,把图11删了不就得了???画 ...

我感觉你这种回复才是刷存在感, 能不能直接上重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感觉你这种回复才是刷存在感, 能不能直接上重点......

就是耍存在感!
不能!

网友A:
楼主在"研究"图9和图11联系时(修改帖子:图11下面那段话!),展现了惊人的观察能力,说是电容移动就可完成转换!!!
居然能这样研究电路间关系,叹为观止!

网友A:
8楼第一段,码了好多字,实际上把高频电子电路第一章中那个LC谐振电路Z--f曲线图,画上就OK了,正所谓一图胜千言!扯这么多,初学者可能还没看懂,甚至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二来是说在这里晶振作为"电感性"使用。可以吧!

一般就说感性(另个是容性)就行了!

网友A:
这样帖子,基础的不能再基础了,学过模电基础就能看懂了,只不过由于写作语言过于坑坑洼洼了,让某些人觉的很深奥!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二来是说在这里晶振作为"电感性"使用。可以吧!

老5在这继续研究这篇花5天时间,可谓呕心沥血而完成的大作!作者十成内功,起码运用了九成!这么用心完成的作品,值得仔细研读与推敲,汲取营养与养分!在此郑重推荐给各位模电初学者!
偶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您早撤了。事实上張老已經很仁慈了,沒有像H大师追著您跑。而且我事前也幫您圆话了,任何人未必样样精通 ...

你这个人,有个缺点--不够聪明!
像你这样抑H扬M,自以为能如愿做了M的粉丝,岂不知二人是哥倆,得罪其中任何一个,等价于全得罪了!我一直在和H玩,M就上火了,不惜牺牲16年经营起来的"德高望重"形象,展开骂战!

所以现在老5尴尬死了,口甜如蜜地张老张老叫个不停,实际上人家心里在鄙视你,甚至骂你,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上去了!

网友A:
还很"仁慈"了,此贴,他十成功力起码用了九成,目的是拚尽全力证明我不知晶振和考毕兹,岂不知却暴露了自己的全部底细!

有心人应该能看出来,整个帖子的内容,几乎全部是教材上的相关结论的简单拼凑而已,而且拼凑内容没有衔接,跳跃度非常大,读起来就像看蒙太奇电影,不断地切换不同内容的图片!

简单地背诵书上结论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一旦需要他自己组织语言,利用所学的知识来反驳时(5楼末尾和6楼),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前言不搭后语,南辕北辙!逻辑上毫无独立分析论证的能力!

既然讨论振荡器了,肯定是默认读者具有一定的电路理论基本功!!!结果全贴9成以上的篇幅,都在介绍包括交流电路在内的最肤浅的电路理论基础!这样做,到底是在鄙视粉丝理论基础薄弱,还是作者就只懂这点东西,不得而知了!

我默认来逛电子论坛模拟版看贴讨论的,都是具备点模电基础的,起码是电子爱好者!谁知通过你好,放大器等几个帖子中粉丝的热情看,这个默认不成立!而且那个帖子回帖量是300多!

而我开新版时想法是,既然网友有点基础,所以本科模电内容一带而过,重点是专题研究,学习本科教材之外的知识,那么通过2--3年左右的模电学习再提高,那就能看懂相关期刊文献了,学习成就感满满地!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连蹲马步都蹲不好,就想练祥龙十八掌,还2--3年时间,玩笑开大了!看到这么多网友连基本功都没有,此时的心情,由开版时的豪情万丈,热血沸腾,变成现在拔凉拔凉地!

网友A:
这种情况的发生,二位大师有责任!
二位带着众多网友玩了16年了--绝大多数人寿命的1/4--1/5,结果给粉丝讲课,还在讲模电教材上最基础的东西!

给我16年,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小屁孩,我也该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大学生了!

倘若说网友不爱学习,不是你的事!你们自己呢?16年前在看教材,16年后还在看教材,准备看一辈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不长眼的x大活该被痛扁。

欢迎群殴,在模拟版块,最好是模电方面的围殴!其他方面,去非技术版区!

网友N:
maychang前辈花了几天时间写这个帖子,辛苦了。
十成功力使出了九成,还不够努力,以后要使出十二成的功力。

说一个您最大的失误,没有把**交给模拟技术第一人xukun977大师审核,就擅自发出来。
xukun977大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O:
应该谢谢楼主。讲解越详细,对新手帮助越大,某些高手说两句话就说明白了,显着自己很牛X一样,但是对于新手,就是坑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N:
maychang前辈花了几天时间写这个帖子,辛苦了。
十成功力午使出了九成,还不够努力,以后要使出十二成的功力 ...

如果这样的花,你们这群粉丝可就有点蛮不讲理了!

首先,我在没招惹大师的前提下,发帖自娱自乐,大师跑出来点评我!此时,你们不吭声!

其次,大师主动招惹我,尤其是这个为我定做的帖子,我点评一下,也是礼尚往来!此时,你们不装哑巴了!好像我犯法了一样!

再次,我没招惹你,你却跑来点评我!既然你们能点评我,我为什么就不能点评大师?言论自由规则是你们定的?你们想让谁说话,谁才敢开口?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不长眼的x大活该被痛扁。

"吃烧饼沒有不掉芝麻的"这话还是头一遭听说

网友A:
21IC足够大,大到能容纳江湖各个帮派,各色人物!自然也能容纳各个层次,各种需要的网友!

前面已说,如果不是楼主在我帖子里和我"约定",这个帖子我充其量就是粗略浏览一下,然后呵呵一笑了之,根本没时间,也没兴趣来个点评!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骚,有意思嘛?

实际上点评之初,心情还好,谁知看了花5天时间精心打造的帖子,写的如此惨不忍睹,越看越不可思议,越看火越大!例如贴中这句:

% 初学者也许会问:L1一端接集电 极,另一端接电源正端,怎么成了 接地了?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直流电源近似 于电压源,对交流来说,电源端和 地线等电位。所以接电源正端和接 地是一回事。%

贴中原理图中画的电源就是个直流电压源,什么叫"直流电源近似于电压源"????退一步说,直流电源还包括直流电流源,此时能近似于电压源?表达这么简单的意思都能噎住!
下面又说"电源端",什么叫"电源端"啊???接着又说"电源正端",不断变化主语,读者看的是晕头转向,越看火越大!

我本意上是为网友着想的,怕他们被大师误导,进入浅显的格局难以自拔,劝他们别迷恋大师,这些大师只是个传说!想学习,还是老老实实找几本在国际上有名的大师作品!这才是上策!唯一可行路径!

至于粉丝买不买帐,能否理解,也就无所谓了,我以后不会苦口婆心扯这么多实话!这个世界本来就奇怪,说真话的人被人讨厌,例如方舟子,不说谎,但是许多人不喜欢他!反之能吹能骗的人,粉丝甚重!例如假药停,N多年轻人崇拜的成功偶像,现在骗了N多钱,跑米国不回来了!供货商等很多人哭了!

网友A:
至于新版,我早就说了,致力于研究教材之外的内容!根据金字塔结构,根本不期望有大群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像个街市!数目众多的电子爱好者群体,还是在这个版块玩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1IC足够大,大到能容纳江湖各个帮派,各色人物!自然也能容纳各个层次,各种需要的网友!

前面已说,如果 ...

问题是,请xukun老师推荐几本真正大师的作品,也是藏着掖着的!

网友A:
后记:

几天前楼主朋友H大师大叫"三点式",我也没在意,刚才仔细看本贴前几句,发现原来是从本贴学来的!

实际上,那个称呼一般都是叫电容三点式,电感三点式!反过来称呼三点电容式,三点电感式,那都不是一般地别扭!

元件一般都说是几个,本贴非说是"几支",如两支电容,两支电感,这都是什么地方的方言啊???后面还有什么电容(感)的"联接点"?!

下面这段话写的像不像绕口令???
[ 在三极管基极、发射 极和集电极这个三角形中,只有上述两种电路可以产生振荡,这个三角形中电感和 电容的其它组合,都不满足产生振荡的相位条件。 ]

网友A:
语文能有个初中水平的,会这样讲这段话:

在由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三个点连接所组成的三角形中,每一边或是电容,或是电感,在所有可能的组合中,只有上述两种电路组合可以产生震荡,其他组合均不满足产生震荡所需要的相位条件!

所以说站在本科生,甚至是中学生水平看,楼主文笔水平low暴了!说话都不利索,听众不知所云!
不过正如楼主所言,他中学就辍学了,这个帖子能写成这样,也实属不易,难能可贵了!

网友Q:
发射极是交流地电位就对了,这样从集电极到基极的电位正好是反相的,加上三极管本身的基极到集电极是反相的,二者相位相加正好是同相。针对图01而言。实际上发射极没必要牵扯进来,二个电容或二个电感中间接地(交流)即可。即能起振。

网友A:
说个一般人觉察不到的细微之处:

两句话:
1.屡战屡败;
2.屡败屡战!

两句话意思表面看起来一模一样,都是不断地失败和作战!但强调重点截然不同,前者强调的是老是失败,后者强调作战!前者无能,后者勇敢!

同意道理,描述考毕兹等三点式振荡器时,强调的重点应该是电容(或电感)串联后形成的"三个点"!!!这个是描述的主语!
而楼主与众不同,非要以三极管为核心,介绍三个极是如何联接的,这个是一般人觉察不到的低级失误!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说个一般人觉察不到的细微之处:

两句话:

这也是为何是形成正反馈机理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Q:
这也是为何是形成正反馈机理的地方。

自动周期性补充能量损耗!

从字数上统计,这个帖子大约30%内容在谈皮尔斯!要么是跑题,要么是楼主认为皮尔斯是考毕兹的派生!如果是后者,干脆把哈特来也派生进来算了,来个大统一!

网友A:
本人预测该贴会定性介绍考毕兹电路工作原理,这个是几乎是必然的事情!结果没看到,看来我是高估了!

粉丝连基本工作原理估计都没搞懂,依旧摇旗呐喊,这就尴尬了!

别看考毕兹电路图简单,但工作原理非常复杂!那个H来了,也无非就是推导环路增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先跟您和zyj9490道再见,可能过几天也沒法再來这里了。9490是一位最好相处的,在指出他有错误时就可以直 ...

17年年后,M大侠教导你:在技术论坛不要拉帮结派,称兄道弟,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我记住了大侠谆谆不倦的教导,也是按此教导身体力行的!而老5就全忘了,天天谈感情问题,把真理抛在脑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沒了爱,世界乱了套。倘若大师平常呵护後生,友善网友,善待x大。恐怕沒人去打假,大家夥都老張丶老刘丶 ...

你把电子技术论坛当成养老院或者基堵教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先跟您和zyj9490道再见,可能过几天也沒法再來这里了。9490是一位最好相处的,在指出他有错误时就可以直 ...

怎么过几天就不能来了?

台湾的网友不能实名认证吗?

如果是这样,呼吁21ic网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还好您自个刪掉了,否則又要说您不長眼。从82楼开始就一直在赞掦您是性情温和。而欺善怕恶的是別人,请您 ...

追求真理,什么真理?莫非是真善美,而非电子技术?

这个帖子,错误一大把,你们看不出来,还不许别人指出的,指出就不真善美了?

网友A:
例如那个图11讲解部分,那个显然是串联谐振,此时晶振呈纯阻性,他还在那一口一个感性,把考毕兹和皮尔斯这对工作原理天壤之别的朋友混为一谈!
这就说明楼主只是在机械地背诵书上结论,而不知其意!
那个LC谐振频率为何要低点?那是谐波工作!由于环路相位是360度,在谐波频率点,R和LC中的C提供90度相移,晶振和负载电容相当于RC低通,又提供90度,再加反向放大器180度,刚好360度!
而在次谐波频率处,LC中的L占优,此时提供90度超前相位,很明显不满足360度环路相位条件,不能震荡!
可见,那个LC谐振频率点应该位于谐波频率和次谐波频率之间!

网友A:
超前的90度和滞后的90相抵消,此时净相位是180,意味着此时是负反馈,于是负反馈的优点--稳定--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A:
大家看到了吧,我不说,那个H大师也不说!我一说了,他就跟在我屁股后面鹦鹉学舌!

你们说烦不烦人?

天天躲在阴暗处,睁大双眼盯着电脑显示器上的帖子,仔细研究我一言一行!看到好东西就收藏在兜里,记在脑子里,嘴上却说--这是反面教材!

关于振荡器,我可以说个三天三夜,但是防止小偷,憋着先!

网友A:
老话说的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你看人家这哥俩配合多默契,以前A发帖,B给A加分;B发帖,A给B加分!每过多久,一个总分排名第一,一个排第二!
一般人就苦逼了,发几十个帖子,可能会碰到个好心的给个可怜分!

分数刷高了,此时分数就不重要了,现在双簧玩的更高档了,一个在前面泼地,另个跟在后面洗地!一个说是派生,一个跟着佐证,说:对,就是衍生!!由于M说H这种"一句话新闻"格式的帖子,代表着语言简练,一针见血,内功深厚!!!所以我们想看看为何是衍生的理由,估计是看不到了!

为了显示内功深厚,我以后发帖子就一个标题,标题中字尽可能地少,而贴中就两个字:如题或RT!

网友R:
挺好,很详细,有工程经验的人

网友P:
k5不玩了?

网友S(2017-11-19):
引用 网友A:
老话说的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你看人家这哥俩配合多默契,以前A发帖,B给A加分;B发帖,A给B加分! ...

这是9月份的贴,现在11月了,你写的东西应该已经很完善了吧?在哪儿可以看到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本人预测该贴会定性介绍考毕兹电路工作原理,这个是几乎是必然的事情!结果没看到,看来我是高估了!

粉丝 ...

电容三点式原理,听说是用共基极放大器角度解释,没见有人说清楚过
皮尔斯乱入,这位楼主的工程水平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T:
电容三点式原理,听说是用共基极放大器角度解释,没见有人说清楚过
皮尔斯乱入,这位楼主的工程水平是有问 ...

连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更别谈工程技术之类的了!

例子比比皆是,随便粘贴复制个:
[我们都知道,声音的大小也就是响度表示声音的功率大小,声音“忽强忽弱”说明功率在周期性变化,所以声音的“拍”,正是功率周期性变化的频率。]

这段话,是不是全错了?

网友A:
1.高手讲话的特点是:一旦他说“众所周知”或“我们都知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整个世界上就他一个人知道!

2.从语文角度看,说响度表示功率,正常人理解不了这种反话!改成功率表示响度是不是更符合逻辑?

3.从技术角度看,和响度直接挂钩的是声压p!而且初中物理就学过,响度与距离声源的远近有关!而声功率与距离没有任何关系!这就从侧面证明了这种说法不靠谱!

网友A:
4.“忽强忽弱”和周期性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人家硬是来个拉郎配!用波形看,强弱是波形幅度变化而已!杂乱无章的噪声你可以区分强弱,但周期性是几何?

5.通过这种不靠谱的拉郎配技术,人家硬是把拍和功率联系起来了!
“功率周期性变化的频率”,这段话我读了50遍,仍旧是丈二河尚,比甲骨文还难懂!拍是现象,怎么变成频率了?

网友A:
6.技术上有个十分精辟的描述:

主观感知的是响度(音量);
客观测量的是声压(voltage);
理论计算的是声音强度(声功率)!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电容三点式原理,听说是用共基极放大器角度解释,没见有人说清楚过
皮尔斯乱入,这位楼主的工程水平是有问 ...

电容三点式原理,听说是用共基极放大器角度解释”,在哪里听说的?

看看这个帖子先:

https://bbs.21ic.com/icview-2171904-1-1.html

没见有人说清楚过皮尔斯乱入”,什么是“乱入”?

再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225044-1-1.html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电容三点式原理,听说是用共基极放大器角度解释,没见有人说清楚过
皮尔斯乱入,这位楼主的工程水平是有问 ...

你和LZ谈工程水平?

如果你是个刚毕业的小毛孩的话,你的路还很远。

如果你将近退休,那么你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这等事情,就不必花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U:
你和LZ谈工程水平?

如果你是个刚毕业的小毛孩的话,你的路还很远。

你们俩年龄够老,学术水平还很嫩!

所以,在论坛上倚老卖老,和网友拼年龄大小,看着都想笑!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你和LZ谈工程水平?

如果你是个刚毕业的小毛孩的话,你的路还很远。

路的确很远,谢谢啊

不过我走的不是这条路,劳您废x了  不过装哔失误在先,您说的也对

另外我重新拜读了lz的帖子,感觉上,对三点式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虽然没X用
建议lz您去开个微信公众号什么的,这个没落的论坛是没什么希望的,迟早断绝流量变卖服务器消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T:
路的确很远,谢谢啊

不过我走的不是这条路,劳您废x了  不过装哔失误在先,您说的也对

大师会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关于102楼那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直接截图,就可让其闭嘴!(但是现在大师们难伺候了,单截图不行,还必须提供整本书给他们看,不然就骂豆腐干!)。第二个问题你问他衍生依据是什么?难道是文中说的元件类型和数量相同?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电容三点式原理,听说是用共基极放大器角度解释,没见有人说清楚过
皮尔斯乱入,这位楼主的工程水平是有问 ...

你和LZ谈工程水平?

如果你是个刚毕业的小毛孩的话,你的路还很远。

如果你将近退休,那么你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楼主(点评):
这等事情,就不必花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T:
路的确很远,谢谢啊

不过我走的不是这条路,劳您废x了  不过装哔失误在先,您说的也对

大师会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关于102楼那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直接截图,就可让其闭嘴!(但是现在大师们难伺候了,单截图不行,还必须提供整本书给他们看,不然就骂豆腐干!)。第二个问题你问他衍生依据是什么?难道是文中说的元件类型和数量相同?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