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XL345三轴加速器

楼主(2017-09-11):
我认为ADXL345用的话主要是对内部寄存器怎样设置,而寄存器设置最主要的是三轴的偏移寄存器和数据出来怎样处理。ADXL345 是全充满16g的话,数据出来只取13位,看你设置是怎样的对齐,如果是右对齐取低13位,则高3位位符号位;左对齐取高13位,低3位舍去。而偏移寄存器的数值确定一般根据静止放平(你个人认为的即可,有的地区会由于地势问题不是水平的。)时测得数据除4取得,若为负取其补码、PS:自己近期在搞ADXL345,想交流可以跟帖。

网友A:
今年大用的电赛板球控制系统我们就用上了哈。

网友B:
没用过ADI的,ADI的好像精度高一些;

网友C:
没有用过,但是mpu6050用过。

网友C:
mpu6050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D:
杀**用牛刀啊

网友E:
  请教下, 大家有没有遇到ADXL 加速度传感器Z轴坏的问题。 我的项目上使用的ADXL355出现大面积 Z轴损坏的问题, 货从代理那边出的。头晕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大家有没有遇到ADXL 加速度传感器Z轴坏的问题。 我的项目上使用的ADXL355出现大面积 Z轴损坏的 ...

焊接的时候是不是过热损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pu6050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借鉴参考。

在哪里能够下载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焊接的时候是不是过热损坏了

查过规格书, ADXL355焊接温度在260度

网友E:
ADXL355的测试精度不错, 有没有类似规格的加速度传感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