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网口烧写程序后,DSP处于未被烧录状态

楼主(2017-09-11):
问题描述:随便给DSP芯片烧录一个程序(内附网口驱动程序),然后在通过网口给DSP烧录目标程序。
PS:如果烧录失败会显示错误。
但是烧录过程很顺利,表示应该是成功烧录到DSP了,最后的结果是DSP处于未被烧录状态,也就是说之前烧录的程序也被清除了,目标程序也没有被加载到DSP。
再PS:是一大批的板子,就2,3块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以太网芯片的问题,还是DSP的问题?

网友A:
没拿网口烧写过     烧写过程中没有上发信息吗
我觉得烧写应该是完成了    可能是上电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加载配置

网友B:
还真不好说. 这可以看作是软件 BUG 问题
至于问题在哪里, 都有可能, 请调试器帮忙吧.
通信协议里, 考虑加强握手措施

楼主:
换了块DSP就好了,已解决。

网友C(2020-04-05):
大神,如何通过网口给DSP烧录目标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如何通过网口给DSP烧录目标程序

大神不敢当,首先既然要通过网口烧写,必须要有和电脑通讯进行网络通信的芯片,我这边使用的是W5300这款芯片。
然后将编译好的OUT文件转换为BIN文件,转换BIN文件的方法,可以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

在根据Flash_API这个库函数,来进行将获得的BIN文件烧写。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不敢当,首先既然要通过网口烧写,必须要有和电脑通讯进行网络通信的芯片,我这边使用的是W5300这款 ...

也就是通过网络将BIN发送至DSP   然后通过flash api进行烧写进去
那这样你需要先给DSP运行一个烧写程序然后才能干这事啊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通过网络将BIN发送至DSP   然后通过flash api进行烧写进去
那这样你需要先给DSP运行一个烧写程序然 ...

是这样子的,肯定原来的DSP程序里支持后续的网口更新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