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VD是如何续流的?

楼主(2017-09-11):
下面是 百度文库的一个单项全桥逆变电路,根据**描述,t1--t2之间,V1导通,V2,V4由于栅极电压为0截止。
V3栅极虽然是高电平,但是由于输出带有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V3不能马上导通,由与V3并联的VD3导通续流。
我的疑问是:二极管加正向电压才能导通,这时VD3 负极接的电源正极,VD3正极接的是电源 负极(V4截止前为止)。这时候VD3两端加的是反向电压,怎么导通续流的?

网友A:
如果**描述是对的,
那一定有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描述是对的,
那一定有反电动势。

由于输出负载串联了电感,有感应电动势是没错的,但是反向电动势怎么会大于原来的输出电压?
下面是这个截图出处的完整资料,请看一下,0-t1之间V1V4导通,Uo=Ud,  VD3两端电压是-Ud

https://wenku.baidu.com/view/5e310065ddccda38376baf12.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输出负载串联了电感,有感应电动势是没错的,但是反向电动势怎么会大于原来的输出电压?
下面是这个 ...

1、反电动势并不一定比电源或者你说的“原来的输出电压”高,
     但问题是方向,这个电动势和电源是同向串联的,然后加在二极管上。这才是重点。

2、具体高还是低,由电感量、di/dt的值共同决定,比原来高、低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反电动势并不一定比电源或者你说的“原来的输出电压”高,
     但问题是方向,这个电动势和电源是同 ...

在0-t1这段时间里,负责电流从0 到大于0(或者后面趋于稳定),这时候的感应电动势是与负载两端的电压相反的,在负载上感应电动势是 左负右正。但是总的来说,电流还是从负载左端流向右端的,如图中绿色线从左到右。

随后V4关断(t1-t2),负载电流减小,这是感应电动势是左+右- 了。与原来Uo方向一致,但是仍是加在VD3的反向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反电动势并不一定比电源或者你说的“原来的输出电压”高,
     但问题是方向,这个电动势和电源是同 ...

我找了好几份资料,资料和你的说法是对的,但是没看懂怎么实现续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0-t1这段时间里,负责电流从0 到大于0(或者后面趋于稳定),这时候的感应电动势是与负载两端的电压相 ...

我不能深入考虑进去。见谅。

但你对反电动势的理解可能有误。
就这个图绿色电流方向而言,
反电动势一定是抵抗外部电源的,所以是左正而右负。
你好像搞反了。

网友A:
(重复了,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能深入考虑进去。见谅。

但你对反电动势的理解可能有误。

谢谢!
感应电动势的特征是阻碍电流的变化,如果电流在增加,感应电动势与原电源是相反的 ;如果电流在减小,感应电动势与原电压是同向的,这样电流减小的趋势会变慢。从这点看,我觉得我没弄错,但是网上看到有人说MOSFET的体二极管在截止时会有反向恢复电流(减弱关断或者开启的毛刺脉冲吸收电路),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输出负载串联了电感,有感应电动势是没错的,但是反向电动势怎么会大于原来的输出电压?
下面是这个 ...

就是你说的这个

你回头查一下这个反向电动势

网友C:
原文描述没有问题。在电感中的电流是有惯性的,当一个电流要减小时,
电感它才不管你电压多少,它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以保持住原来的电流大小,直到精尽人亡为止。
所以,在你的电路中,当V1和V4导通让L中有电流后,如果此时将V4断开(V1还是继续保持导通状态,你可以用一条线把V1连起来),
那么,L中的电流还会继续保持流动的冲动,这个电流会继续往右流动,由于V4断开,所以无法流进去,
VD4反向偏置,也无法流进去。V3本来就截止,也无法流进去。那么只有VD3比较好说话,只要0点几V就可以导通,
所以它就从VD3流进去了,然后再从V1流回来。所以这个电流跟电源电压没有半毛钱关系。正是因为有了VD3这个二极管,
将电压箝位住了,才阻止了电感两端电压的继续升高。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由于没路可走,那么这个电感为了
能够保持住原来的电流大小,就会拼命将输出电压升高,直到将V3、V4、VD4中的某一个击穿为止(除非精尽人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文描述没有问题。在电感中的电流是有惯性的,当一个电流要减小时,
电感它才不管你电压多少,它会想尽一 ...

钳位保护作用能理解,感应电动势阻碍变化也能理解,但是不知道VD3怎么导通的,让VD3导通的那零点几V电压差哪里来的,下面这样分析有毛病吗?

如下图中有3个电位点,没有感应电动势时依次从高到低是1,2,3。
V4关闭后电流要减小,有了感应电动势,2点的点位可能比1还要高,如果2的电压扣除掉电感的电压(也就是3的点位)比1的电位高的话,这时VD3能导通。

而电感的电压计算公式=L*di/dt,如果选择合适的电感,保证 e-L*di/dt>0.3(假设VD3导通电压)就能实现了。e是2点的电位

不过如何选择L,如何控制di/dt怎么算,有推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说的这个

你回头查一下这个反向电动势

太久没用,只记得原理,不记得具体计算公式了,而且磁通量这些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现成型号的元件可以推荐就好了

网友C:
2点的电压只能比1低。有自感电动势时,3点的电压比1点的电压还要高。
假设V4关断非常迅速,那么意味着dt非常小,此时很小的di,就能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
从而导致3点的电压升高,升高到一定程度后,VD3就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