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导骚扰

楼主(2017-09-11):
有一台设备,在A实验室测试传导没问题,但在B实验室测试传导在200K左右超标大约2db,对比测试图,两个曲线图也不一样,请问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B实验室的测试图在后半段频率的曲线为什么会那么密呢
A实验室测试图

B实验室测试图

网友A:
波形基本一样的啊,估计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基本一样的啊,估计是接地的问题

B实验室的图前面频段还显示超标了,而A实验室的图在前面的频段余量还蛮多的,后半频段感觉很密集,是测试环境的原因吗

网友B:
标准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标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实验室的图前面频段还显示超标了,而A实验室的图在前面的频段余量还蛮多的,后半频段感觉很密集,是测试 ...

测试环境变了是会有变化,你的是什么产品,输入FCC和CE的输入电压是不一样的哦,是会有变化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B实验室的图前面频段还显示超标了,而A实验室的图在前面的频段余量还蛮多的,后半频段感觉很密集,是测试 ...

我是说你设备的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环境变了是会有变化,你的是什么产品,输入FCC和CE的输入电压是不一样的哦,是会有变化哦 ...

机器是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电压都是AC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设备的接地线

机器是通过品字电源线接地

网友D:
有个诀窍,如果传导骚扰超一点的话,在电源和地线上串一个磁环,然后绕几圈,可以有效解决传导骚扰超标的问题。
传导骚扰的本质是控制器内的电源产生噪声干扰外部其他控制器,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从电源网络的滤波问题着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是通过品字电源线接地

有一个实验室的接地有问题,你可以用2脚的电源插头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实验室的接地有问题,你可以用2脚的电源插头试试就知道了

请问是A实验室还是B实验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A实验室还是B实验室呢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