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3的CAN怎么收发远程帧

楼主(2017-09-11):
想把远程帧当作普通帧接收发送,发现新唐的CAN模块没有设置报文中的RTR位的地方。请问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不行,硬體的設計

网友B:
不需要这么搞吧。

网友C:
远程和普通的有区别?

网友A:
查了規格書,是去致能rmten那個bit
RmtEn (CAN_IFn_MCON[9]) = ‘1’,

网友D:
上面说的这种方法可以?

网友E:
好像不可以吧,没用过CAN。。

网友:
不行的,需要软件搞吧。

网友F(2018-11-21):
大家好M53VE6AE  可以**嘛 能**请联系我企鹅1369288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