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abview产生一个脉宽125ns,脉冲重复频率为10KHz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7-09-11):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用Verilog 或VDHL也很快

网友B:
50MHz就是20ns,6个时钟就120ns了。
10kHz是50MHz的200倍。
做个计数器,等于6之后输出低,等于199后的下一个时钟清空计数值并同时把输出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Verilog 或VDHL也很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Hz就是20ns,6个时钟就120ns了。
10kHz是50MHz的200倍。
做个计数器,等于6之后输出低,等于199后的下一 ...

非常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