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07的使用难题?

楼主(2017-09-11):
1. 可不可以用它进行5V转3.3V电平,通过datasheet芯片识别输入高电平最小电压是2V,输出通过OC门,接入电阻到3.3V,由此实现5V转3.3V电平,此方法能够实现电平转换吗?
2. 输出OC门接集电极电阻到3.3V,电阻阻值该如何选取?

网友A:
“1. 可不可以用它进行5V转3.3V电平,通过datasheet芯片识别输入高电平最小电压是2V,输出通过OC门,接入电阻到3.3V,由此实现5V转3.3V电平,此方法能够实现电平转换吗?”

OC输出,应该可以。

“2. 输出OC门接集电极电阻到3.3V,电阻阻值该如何选取?”

这要看你的后级输入,注意74LS07的I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不可以用它进行5V转3.3V电平,通过datasheet芯片识别输入高电平最小电压是2V,输出通过OC门,接入电 ...

IOL是指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吗,不能超过40mA,那么IOH是什么?要看后级输入的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2,TTL一般用10k欧。

10k电阻怎么选取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2,TTL一般用10k欧。

要是TTL转MOS,也就是3.3VTTL转5Vmos,接电阻到5V,阻值应该选多大?

网友C:
5V,TTL或者CMOs逻辑电平转3.3V的逻辑电平,用3.3V供电的74AHCxxx器件,简单方便。

网友D:
上拉电阻多大合适,还得看后级负载特性,分布电容大小,以及输入频率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