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仿真是不是不支持实时观察变量

楼主(2017-09-11):
请问这个芯片在keil里面仿真运行是不是不能实时观察变量变化的情况?类似iar的live watch功能,我看一定要停止运行才能看到变量的变化?

网友A:
如果跑的很快,你怎么看,,,

网友B:
沒有辦法,8051的核,要cpu停下來後,去run op code,才能看到記憶體內容 。

楼主:
可惜了,以前用stm8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跑的很快,你怎么看,,,

一般iar或者keil是一秒钟刷新一次的,不需要高速观察

网友C:
如果有循环,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D:
没试过,都是跑了看效果。

网友E:
应该是不支持的。不过设置断点可以。

网友F:
不支持 .恼火,而且,keil的固件版本与arm的版本不一致 .导致在调试新唐51和arm的时候,经常要切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 .恼火,而且,keil的固件版本与arm的版本不一致 .导致在调试新唐51和arm的时候,经常要切换固件. ...

那就用2个仿真器嘛,新唐的仿真器不都是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不支持的。不过设置断点可以。

设置断点跟live watch相比不方便多了

网友F:
官方的同学,fae出来应答一下 ,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官方的同学,fae出来应答一下 ,怎么解决

我看他们也不是很懂这个,这个要找Keil的同学和IAR的同学。

网友F(2019-05-12):
引用 网友B:
沒有辦法,8051的核,要cpu停下來後,去run op code,才能看到記憶體內容 。

现在支持了

网友G:
怎么实现

网友G:
现在支持了?新版的驱动?

网友:
应该设置断点吧

网友H:
如果运行的很快时候是不是这种模式就没法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