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AS8510使用过程难题

楼主(2017-09-11):
1. AS8510 datasheet中Ileak(Input leakage current )是什么意思?
2. AS8510 SPI接口引脚和中断INT引脚的各个输入输出电流的最大,最小值是什么?

楼主:
1. Ileak是指引脚的输入电流吗?+—1uA实在是太小了吧

网友A(2018-10-22):
引用 楼主:
1. Ileak是指引脚的输入电流吗?+—1uA实在是太小了吧

是漏电流,即不受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