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180气压传感器。。。

楼主(2017-09-11):
请问这个气压传感器的里面的标准系数会变嘛?为什么昨天我读出来是7268,今天就变成了7369了?。。

网友A:
肯定会变啊

楼主:
哦,我以为不会变呢,以为是固定在eeprom的参数呢

网友B:
标准系数?  你是说修正系数吧?这个没在意变不变,原则应该是不变的,每次上电读取就是了。我用过很多的BMP180、BMP085、BMP280、MS5611,都没留意修正系数是否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系数?  你是说修正系数吧?这个没在意变不变,原则应该是不变的,每次上电读取就是了。我用过很多的BM ...

恩恩,上面我说错了,是不变的,可能是我程序的问题,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系数?  你是说修正系数吧?这个没在意变不变,原则应该是不变的,每次上电读取就是了。我用过很多的BM ...

我想问问就是海拔高度跳动1m是不是也算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