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几点疑问LM358 NE5532

楼主(2017-09-11):
楼主最近弄了一个恒流电路(电子负载),如下图,原本用的是358,电路没问题,换上5532后反而不能用了,用稳压源测试显示过流保护。

搜了很多资料,有人说是5532只能双电源工作,有的人说可以单电源工作。
单电源的工作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任何放大器都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其实电源都是相对的,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单电源双电源供电之说。你以GND为参考点+5V和-5V组成了双电源,那么如果以5V为参考点10V和GND也组成了双电源。同理你以-5V为参考点+5V和-5V也只是单电源而已。任何放大器电路都有三个电压点,VCC、-VCC、偏置电压(虚地,正负电源供电的时候虚地习惯上用GND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用别的电压点,单电源供电的时候习惯用电源的一半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用别的电压点但是不要超出了放大器本身的性能,一般由共模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决定,这些参数不同的放大器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