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检查时报错

楼主(2017-09-11):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PCB检查时报错modified polygon :polygon shelved (top layer -no net) on top layer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需要怎么改正??

网友A:
如果没什么保密,发文件上来看看,看起来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网友B:
可能是图形放置的时候有的重复或忘记处理了。在top和bottom层。在color里把其他都关闭只留POLygon或图形之类的元素试试

网友C:
顶层有没定义网络的铺铜。

网友D:
顶层铜皮没有添加网络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用了两个版本Altium画的板子,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E(2019-08-31):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图形放置的时候有的重复或忘记处理了。在top和bottom层。在color里把其他都关闭只留POLygon或图形之 ...

感谢层主,这样做我发现了自己的电路板中的一个小错误。但不是楼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