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有关TCP/IP传输图片过程中的响应问题

楼主(2017-09-11):
请教:此程序的功能是通过下位机拍摄图片(即客户端,硬件:stm32f407zgt6单片机、4G模块,ov2640)并向向上位机发送图片,每按一次单片机上的按键发送一张图片到上位机上显示,且上位机可以通过事件结构(鼠标点击)来改变图片的显示大小,也可以通过鼠标点击按钮改变文字的闪烁。由于学艺不精,有如下问题,请大家随意提出我程序的问题与不足(哪怕一丝一毫)
1  图片更新速度缓慢,下位机每次发送图片数据后,上位机大约25秒左右才能显示拍摄的图片(图片数据接收完毕的时间稍快一点)。
2  鼠标要点击好几次或者点击后等很久图片的大小才改变。
3  改变文字闪烁按钮的响应也很迟钝。
总的来说就是程序响应缓慢。

敬请指教、指点,也可以加QQ792968707               感激不尽 !!!!!!!!!!!

楼主:
不要陈铁啊    求指教讨论指点

楼主:
自己给自己回复   求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的人

楼主:
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不要沉啊  自顶

网友A:
首先你是通过什么接口上传图片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图片数据有缓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图片数据有缓存吗?

没有缓存    直接接收数据转码显示    主要是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缓存    直接接收数据转码显示    主要是上位机的问题

没有缓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缓存是不行的。

这个缓存怎么写?           我看很多数据都是这样接收的呀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缓存怎么写?           我看很多数据都是这样接收的呀         麻烦指点一下 ...

顾名思义,就是在上位机开辟一点空间用于存储接收到的图片数据,在接收结束后再进行图片处理显示,这样就不会出现卡顿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在上位机开辟一点空间用于存储接收到的图片数据,在接收结束后再进行图片处理显示,这样就 ...

好的     我试试     这个可以加快吗?    我觉得是我的下位机只是偶尔发送数据,其他时间   上位机接收端一直处于超时状态。     这种不定时的发送数据,上位机的编写模式也很愁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这个可以加快吗?    我觉得是我的下位机只是偶尔发送数据,其他时间   上位机接收 ...

这是个系统问题。呀保证上位机和下位机配合得当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