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一个丝印为WB5CL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7-09-11):
今天修小米路由器2 ,发现一个丝印为WB5CL的DC-DC芯片坏掉了,在网上搜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有谁知道这个芯片的规格,烦请告知一下

网友A:
看一下封装,各个脚的含义,直接找一个类似的估计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封装,各个脚的含义,直接找一个类似的估计更快

不知道开关频率,反馈电压,原来的参数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A:
开关频率我觉得问题不大。至于反馈电压,断开有问题那路,上电,测试其他路电压,搞快点,避免某些芯片扛不住,然后看一下主芯片手册确定有问题那路电压值。然后找到板上分压电阻。测出那两个值。这样再去看电源芯片手册和实物是否对的上。个人观点哈,设备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B:
现在的DC-DC集成度都很高,直接就可以用,最多加几个电容,所以找个封装一样,输出电压一样的就行了。

这是用在什么上的

楼主:
小米路由器上的,输入端的DC_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