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受干扰

楼主(2017-09-11):
74HC595在电路打火时会受到电磁干扰,比较严重时74HC595甚至会把电源拉低,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干扰吗

网友A: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比如上个示意图?

网友B:
和电路设计、pcb走线有关系吧,还有就是芯片厂家不同性能也会差很多

网友C:
估计楼主的595是用在LED驱动方面吧,只有长线才能感应足够的高压,进而可能扰乱逻辑甚至引发闩扣效应使功耗大增。对付方法主要是堵疏结合。堵——也就是屏蔽,疏——在电路中加泄放元件如TVS、钳位二极管、电容等泄放感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