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中的数据会掉电保存吗?

楼主(2017-09-11):
SRAM中的数据会掉电保存吗?SRAM一般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A:
SRAM应该是不会掉电保存的吧?

楼主:
SRAM即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

网友B:
不懂,SRAM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他的集成度低,掉电不能保存数据,功耗较大,相同的容量体积较大,而且价格较高,少量用于关键性系统以提高效率。

网友D:
SRAM在停机或断电时,它们同DRAM一样,会丢掉信息。

网友C:
掉电不丢失数据的是ROM和FLASH,其他都会掉的。

网友E:
静态随机存取**体。 挥发性**体(Volatile memory),若是切断电源,资料会消失。

网友F:
我记得STM32有backup SRAM的,这个不是SRAM就可以掉电保存了吗?

网友G:
RAM中的数据都不可以掉电保存的,ROM中的数据都可以掉电保存的。

网友E:
SRAM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这是不是和掉电保存相互冲突的呢?

网友H:
BKPSRAM,这里BKPSRAM确实是可以模拟eeprom的,但是需要专门的算法的

网友I:
SRAM的速度快呀,比如笔记本的固态硬盘,应该用的就是SRAM吧

网友J:
即使有BKPSRAM,应该也是需要单独的RTC电源的。

网友K:
The 4-Kbyte backup SRAM is an EEPROM-like area.It can be used to store data which need to be retained in VBAT and standby mode.This memory area is disabled to minimize power consumption (see Section 2.2.18: Low-power modes). It can be enabled by software.
这个根本就是eeprom,而不是SRAM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SRAM的速度快呀,比如笔记本的固态硬盘,应该用的就是SRAM吧

SRAM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很快。但是和固态硬盘是两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