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SP FPGA 伺服系统技术方案

楼主(2017-09-11):
产品特性:
超高响应性能,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随时调整增益特性
电流前馈控制,加速度前馈控制:高响应
自动调整增益,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设置简便
多种反馈接口:17位串行编码器,2500P/R编码器,旋转变压器
从而明显地提高定位精度及低速性能
具有扩展模块接口,可以选配Profibus总线通信模块。
支持的现场总线:CANprofibusModbus
用于高速驱动各种机械的进给轴
编码器
增量省线型:2500P/R
增量式编码器:131072P/R
绝对值编码器:131072P/R
旋转变压器
用途实例:
贴片机
印刷电路板打孔机
机械手
搬运机械
食品加工机械
纺织机械

网友A(2017-10-13):
想想想想想想想

楼主(2020-01-16):
三环调节器是交流伺服系统的核心,实现系统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和电流控制器。所采用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除具有快速的数据处理能力外,还集成了丰富的用于电机控制的专用集成电路,如A/D转换器、PWM发生器、定时计数器电路、异步通讯电路、CAN总线收发器以及高速的可编程静态RAM和大容量的程序存储器等。伺服驱动器通过采用磁场定向的控制原理( FOC) 和坐标变换,实现矢量控制(VC) ,同时结合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控制模式对电机进行控制 。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一般通过检测或估计电机转子磁通的位置及幅值来控制定子电流或电压,这样,电机的转矩便只和磁通、电流有关,与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相似,可以得到很高的控制性能。对于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通位置与转子机械位置相同,这样通过检测转子的实际位置就可以得知电机转子的磁通位置,从而使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比起异步电机的矢量控制有所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