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无法关断

楼主(2017-09-12):
用万用表测量低压测信号正常,控制信号为高时输出正常,控制信号为低时输出还是有110V,换了几个相同型号的光耦都一样。

楼主:
见布置图,图中黑色线缆有48PIN,有很多这样受控的110V电压信号组成,光耦选的是可以承受300V电压的型号,最大输出电流150mA,实际的情况是:
当冷启动时,CPU输出是0V,光耦关闭,是正常的。只要CPU输出3.3V,光耦打开一次后,CPU再输出0V,U8的4脚上面还是有110V,这种情况下不确定光耦是否关闭,感觉应该是关闭了,因为不接线缆是很正常的。在这种“无法关闭”的情况下,我只要手握住线缆,光耦就关闭了,我搞不懂原因。在光耦输出端,增加一个电容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INEN_11为低电平时,三极管的3脚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EN_11为低电平时,三极管的3脚电压多少

这个也是疑惑的地方,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三极管3脚电压有近5V,有的时候还有7V,我觉得可能是悬空状态,电压不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疑惑的地方,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三极管3脚电压有近5V,有的时候还有7V,我觉得可能是悬空状态 ...

VCC 才3.3V,3脚怎么可能会5V或7V, 可断开110V 再测,光耦是不是已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 才3.3V,3脚怎么可能会5V或7V, 可断开110V 再测,光耦是不是已经损坏

断开110是一样的,4V左右,总之比3.3V要高。光耦应该没坏,因为换个新的也是一样。

楼主:
我把三级管焊掉,用一个机械开关代替,效果也一样,还是无法关断,只要通了一次电就关不掉了。

网友B:
光耦1和3脚之间并联一个3K左右的电阻试试看

楼主:
刚才验证了一下,用示波器测量只有2点几伏,但是用万用表量确实有4V

楼主:
昨天已验证,效果一样

网友C:
你110V是交流还是直流?
另外你的光耦好像引脚好像搞错了。 1、2脚是输入,3、4脚是输出

网友D:
三极管3脚和VCC之间接一个1K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110V是交流还是直流?
另外你的光耦好像引脚好像搞错了。 1、2脚是输入,3、4脚是输出
...

110V是直流。光耦引脚是这样标的,没有错,已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llector dark current

但是我用机械开关代替也一样,只要上过一次电,就关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3脚和VCC之间接一个1K电阻试试

已验证,没有效果

网友F:
110V电压把光耦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0V电压把光耦击穿了

但是刚上电的时候是不通的,只是导通一次后再也关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刚上电的时候是不通的,只是导通一次后再也关不上了。

光耦110V那一侧已经击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三级管焊掉,用一个机械开关代替,效果也一样,还是无法关断,只要通了一次电就关不掉了。 ...

接一个负载,就可以放掉电荷了。如果不行,光耦输出边被击,耐110V的光耦还是挺少的。

网友H:
换光耦MOC3023.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10V电压把光耦击穿了

耐压能达到300v

网友J:
应该是光耦被干掉了

网友K:
很简单,你把Q5去掉, 1,3脚焊接一个10K电阻,看是否可以关断。

网友L:
看你的描述,不是关不断,而是导通以后负载端可能存在容性,无放电回路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M:
光耦能支持到110V吗

网友N:
问题是光耦后面的负载是什么,也许负载大,导通一次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你的描述,不是关不断,而是导通以后负载端可能存在容性,无放电回路产生这种现象。 ...

初步怀疑是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已经定位到是线缆问题,输出有48根导线,长度70公分,110V受控信号与这些线缆一起给外部供电。拔掉线缆就OK,接上就无法关闭。

网友O:
从原理上看,没什么问题啊?怎么就关不断,110换成低点的电压是不是可行?

网友P:
这个不是理想开关,应该有接近于C的电压的。

网友Q:
r46太大了吧?

网友R:
光偶的输出端耐压没有那么高吧,一上电就会击穿的,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CE极

楼主:
求解原因

网友S:
你可以试试把C54去掉,或者给它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可以试试把C54去掉,或者给它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有试过,有改善,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有试过,有改善,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说明你的地也没有处理好,把地都连通,在C54上并联电阻,试试

网友L:
原因就是输出引线造成的,那么长的引线,紧靠输出端无泄放回路,如果开关频率较高必然存在你描述的问题。
对于高频而言70cm悬空引线,可以看成一个较大的电感,几十根放在一起,之间还存在分布电容。
就像你给自己的电路设计了一把天线一样。
你加C54虽然看似解决问题了,但不排除存在其他后续问题。例如影响开关频率,引线输出的“沿”等等!
真正要彻底解决问题,这与你的设计有密切关系。建议将控制电路紧靠负载设计!
毕竟那么长的线也是成本!如果主控电路不能移到负载那块板,你可以考虑把光耦移过去,与主控板之间采用串行通信,一条屏蔽线就解决问题。

网友T:
你驱动电路后端的电流回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你的电没有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驱动电路后端的电流回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你的电没有放完。

后端有电阻,47K。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原因就是输出引线造成的,那么长的引线,紧靠输出端无泄放回路,如果开关频率较高必然存在你描述的问题。
...

为什么加电容能解决呢,输出有电阻负载,为什么不能泄放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加电容能解决呢,输出有电阻负载,为什么不能泄放呢?

我32L 已经说了,“这个不是理想开关,应该有接近于 C 的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32L 已经说了,“这个不是理想开关,应该有接近于 C 的电压的”。

就算这样,为什么加电容就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能解释下吗

实际上EC之间有个电阻存在,这里不是开关式的断开。

网友U:
1、GND_5V 和GND_110V怎么处理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1、GND_5V 和GND_110V怎么处理的?

隔离啊。

网友W:
负载是什么鬼?

网友T:
引用 楼主:
后端有电阻,47K。

你可以做一个验证,先不加电容,在110V驱动输入端加一个开关,用示波器监控控制端和输出端的电压波形。当控制光耦关闭后,再断开驱动输入端的开关,你看看110V还在不在?

楼主:
负载是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X: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光耦输出端接的轻载(后级输入阻抗过大),道通后残留的电量无处泄放;
第二,光耦未增加限流电阻,可能是导通的时候电流过大,发热较严重,直接烧毁或击穿。

网友Y: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并RC吸收电路的

网友Z:
光耦输入端并电阻2k,输出并电容0.1UF试试。

网友AA:
再确认一下光耦型号和管脚

网友AB:
都是一把线缆惹的祸啊
为啥不用继电器呢?

网友AC:
漏电流是正常的

网友AD:
q5   1 2   加电容?

网友AE:
线长了工频干扰?

网友B:
这个贴子结得莫名其妙,一堆人在讨论,还没有结论,就结贴了。
编辑还给了推荐。推荐啥?

网友AF:
解决办法1. 在输出端串1K电阻,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可以解决。
2. 若不想加电阻可在输出端对110V和地分别接1N4937级别的二极管,这样最彻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个电路在低压的状态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110V改成24V完全没有问题。目前采用了两种方法可彻底解决,
1、光耦输出部分再串一个光耦,用两个信号进行控制
2、输出部分加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D:
q5   1 2   加电容?

这个已验证没有效果,Q5取消直接用开关代替都一样,所以跟Q5没有关系。

网友AG:
有可能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