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一个奇怪电源电路,输出电压被拉低

楼主:
公司的硬件工程走了,留下一堆东西没有交接。
我是公司唯一的一个工程了,做软件的现在也要跟硬件模拟打交道。。。。。
如下图
5V输出电压每隔几秒就会被拉低,然后导致后面的单片机复位。请问一下这个原理图有没有问题?还是选择的参数不对?
走了的同事说他也不懂,留下一堆烂摊子给我。唉,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7-09-12):
这原理图是我现画的,同事画板子居然不用原理图。直接出PCB
我不知道该佩服他还是恨他。。。。。。。。。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舵机干扰电源把电源拉低,你现在输出那放个0.1uf电容和一颗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网友B:
赞成楼上。U1的2脚和3脚都要对地加0.1uF电容和100uF以上的电容
C1只有100nF?换成100uF以上的,最好是1000uF以上

网友C:
首先,MOV1的下端不能接地。也就是说输入12V电源(可以是12V交流电)不能与D1/D2组成的二极管桥输出共地。如果输入的电压的确是直流+12V,取消D1、D2,+12V直接输入,可以共地。
其次,R1改为430欧,R2改为4.7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楼上。U1的2脚和3脚都要对地加0.1uF电容和100uF以上的电容
C1只有100nF?换成100uF以上的,最好是1000u ...

U1   2,3脚都有加电容,因为我是现画的,没有加上。不好意思
C1 的这个电容好像不可以随便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MOV1的下端不能接地。也就是说输入12V电源(可以是12V交流电)不能与D1/D2组成的二极管桥输出共地。 ...

感谢回复,前面的地的确是应该和后面分开的,防反接。我没留意到原理图画错了
R1和R2 我修改试一下。请问一下这样换的原因是什么?
感谢

网友D:
R1 R2改小;
比如R1改62Ω,R2改22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前面的地的确是应该和后面分开的,防反接。我没留意到原理图画错了
R1和R2 我修改试一下。请问 ...

Q1、Q2组成恒流源给稳压管提供电流。如果R1、R2电阻值不合适,恒流源输出电流太小会导致Q3输出给U1的电流也很小,输出阻抗大,如LDO输出接有电容,会导致LDO输出产生阻塞振荡。Q3发射极接电容到地,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E:
一个电源,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的。
直接整流滤波7805稳压即可,简单便宜。
或者选其它低静态电流的三端稳压芯片。
不过,你的原理图要全呀,滤波电容怎么可以不画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源,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的。
直接整流滤波7805稳压即可,简单便宜。
或者选其它低静态电流的三端稳压 ...

不好意思,急着问问题了。早上简单画了一下就截图来了。
公司的资料只有PCB没有原理图,现画现问。。。。

网友F:
感觉Q1是不是要换成NPN啊

网友A:
你们好像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他的输出是正常的,只是间断的被拉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Q1是不是要换成NPN啊

我感觉Q1 PNP没问题,Q3是不是要换成PNP?

网友H:
两个二极管桥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I:
关键看你后级电路的功耗,感觉限流了,当然可能跟你前级的恒流源参数有关系。
先了解后级实际需要多少电流,根据需要设置恒流源参数,如果没有限流必要,可考虑把前级那些电路去掉。

网友J:
说了这么多…
       问一下:D4的“稳压值”是多少呀?…

网友K:
二极管接法有问题,建议全部扔掉,换成7805

网友L:
原理图画的有问题,三极管这里应该是限流电路,通过R1的电流增大导致压降变大,PNP打开。。。电源被切断。应该把R1调小,调整限流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Q1 PNP没问题,Q3是不是要换成PNP?

pnp是电流源,npn是电压源

网友M:
直接改用7805吧,省时省力有保障!

网友N:
7550前面的电压低了 换7805也不行  要把d4稳压管改成最少8伏的

网友O:
先保证输入不是间断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将R1阻值调小,HT7550前后级电容加大后解决。
感谢

网友P:
Q3是干什么的?

网友Q:
输入和输出需要接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