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关态灯闪

楼主:
如图,我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LED,但是关的时候。有时候LED会闪烁。抗干扰的R2,330电阻我也加了。可是没用啊。真是快哭了。。我用的是2路,控制的2路LED。这里就画了一路。请各位大神指教帮忙下

网友A(2017-09-13):
这个现象可不是什么干扰,而是RC吸收回路导致,去掉R1和C1,吸收回路是感性负载才需要加的。

网友B:
去掉R1,C1试试

网友C:
    LED灯还是二极管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有人已經说了,C1拿掉。

不是,我RC都拿掉了还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可不是什么干扰,而是RC吸收回路导致,去掉R1和C1,吸收回路是感性负载才需要加的。 ...

我加RC是为了防止dV/dt过大,影响可控硅寿命,我也拿掉了,也是不行

网友E:
用  这个电路  你是打算进行调光么  ?

用了什么 控制策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RC是为了防止dV/dt过大,影响可控硅寿命,我也拿掉了,也是不行

那就先去弄清什么是dV/dt及其产生的机制,看看你的想法成立不。至于去掉RC回路还闪,检查你的光耦和周边元件吧。

网友F:
是R2去掉, 网络上有些图会误导你了。2个100欧电阻建议改成一个电阻为400欧 1206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去弄清什么是dV/dt及其产生的机制,看看你的想法成立不。至于去掉RC回路还闪,检查你的光耦和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