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

楼主(2017-09-12):
有谁做过驱动8V电机的电路呀

网友:
具体什么要求,什么电机,什么特性需要把需求描述清楚

网友A:
电机不同,电路也不同。

网友B:
电机控制,严格来说控制电流会更好,做个恒流源电路吧。

网友C:
具体要求了?

网友D:
可参考

@Adejiang :这个是电压采样,不是电流采样。
16.8V configure 这个模块,为什么接30K和10K的电阻,采样电阻一般都非常小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