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TMS320C6713高端DSP上电问题

楼主(2017-09-12):
TI的TMS320C6713高端DSP上电问题

     在TMS320C672X的相关芯片手册中,说明了TI的DSP芯片关于内核和IO上电顺序的问题,在TMS320C6713,TMS320DM642的数据手册上也看到一段话,说这些芯片对上电顺序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保证两者之间的间隔不要大于1秒钟就可以,看来随着TI芯片工艺的改进,以前在5000系列中的上电顺序问题是解决了的。    其中,672x的手册中说明了各种原因,在内核没有上电而IO上电的时候,所有的外设接口处于三态,不会因为内核没有供电而导致外部芯片将其击穿,在内核上电而IO没有上电的时候,内核也不会对外设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新的电源管理中,IO部分的供电可以用便宜的LDO来解决,它虽然上电快于使用DC-DC的内核电压供电模块2ms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忽略的,同时,LDO的输出要干净很多。

网友A:
最好用TI的电源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