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和28027的比较

楼主(2017-09-12):
28335和28027的比较

在学28027之前先学了2812,接着又看了点28335,目前还在看,之所以选择学28027是因为,28027和28335有很多结构和外设是很相似甚至一致的。而28027开发板很廉价,而28335的开发板基本在500以上,再加上仿真器,基本快要1000了,因此对于不舍得买28335开发板的来说,c2000 Launchpad比较适合用来对照学习28335。
    先说一下两者的区别吧,28335是浮点型的,时钟频率最高可达150MHZ,性能肯定更强;而28027是定点型的,最高60MHZ。此外两者的外设在数量上也是28335的多,因为其有多达176个引脚,而28027最多只有48个;
28335                                                                           28027
3个CPU定时器                                                                3个CPU定时器
多达18个脉宽调制(PWM)输出                                            最多8个
高达6个HRPWM输出                                                        最多2个
高达6个eCAP输入                                                            最多1个
多达两个QEP                                                                     无
多达2个控制器局域网(CAN)                                                  无
多达3个SCI(UART)  16级FIFO                                           最多1个,4级FIFO
高达2个McBSP模块                                                             无
一个SPI模块 ,16级FIFO                                                   最多1个 ,4级FIFO
一个内部集成电路(I2C)                                                     最多1个
12位模数转换器(ADC),16个通道                                        12位模数转换器(ADC),16个通道
外部扩展接口XINTF                                                          无
无                                                                                 比较器

       可以看到28335在外设种类和数量上都比28027丰富,另外28335的ADC和28027的ADC结构不同,28335是08年的产品,其ADC和之前产品的一致;而28027是09年的产品,ADC结构已经和以前的产品不同了,这需要自己去比较体会。另外28027内部有两个振荡器,可以无需外接OSC;而28335则必须要外接OSC;
        虽然28335结构规模上比28027要大,但是在内部结构和外设上有很多相似,都支持密码保护机制,都有3个CPU定时器,PWM基本结构一致(PWM数量不同)。捕获器模块结构相同,数量不同。SCI只是FIFO容量不同。SPI FIFO容量不同,另外28027可以实现三线模式,而28335不能。I2C结构相同,FIFO容量不同,等等。

网友A:
都是c2000的产品。

网友B:
带F后缀的型号内部固化有instaSPIN-FOC算法的FAST库

网友C:
们的文档是通用的。

网友D:
28027包含PWM1,PWM2,PWM3,PWM4四个PWM模块,

网友:
TMS320F28027是一种高效 32 位中央处理单元,具有分析和断点功能。

网友E:
TMS320F28335只有一些专门的地方才会用到

网友F:
TI的DSP入门芯片TMS320F28335

网友G:
C2000 TMS320F28027的LaunchPad

网友A:
28335 性能更强大一些。

网友B:
不带F后缀的则没有。其它方面是相同的,

网友D:
所有的PWM模块的寄存器结构都一样

网友C:
F28027F的Memory map并不是完全和F28027相同

网友:
TMS320F28335是一款TI高性能TMS320C28x系列32位浮点DSP处理器

网友E:
TMS320F2812是基于代码兼容的C28x内核的新型高性能32位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H:
TMS320F28335增加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和高精度

网友F:
T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是属于C2000系列的一款浮点DSP控制器。

网友G:
TI官方有DSP开发板 TMS320F28035和TMS320F28027

网友I:
TI 28232 DSP 伺服系统技术方案转移
DSP  FPGA 伺服系统技术方案转移
产品特性:
超高响应性能,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随时调整增益特性
电流前馈控制,加速度前馈控制:高响应
自动调整增益,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设置简便
多种反馈接口:17位串行编码器,2500P/R编码器,旋转变压器
从而明显地提高定位精度及低速性能
具有扩展模块接口,可以选配Profibus总线通信模块。
支持的现场总线:CAN、profibus、Modbus。
用于高速驱动各种机械的进给轴
编码器
增量省线型:2500P/R
增量式编码器:131072P/R
绝对值编码器:131072P/R
旋转变压器
用途实例:
贴片机
印刷电路板打孔机
机械手
搬运机械
食品加工机械
纺织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