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类似数显温度计如何做到1节7号电池供电,用很长时间?

楼主(2017-09-12):
想问问,类似数显温度计如何做到1节7号电池供电,用很长时间?不明白如何做到的,1节电池1.5V,用单片机或者简单电路搭建采集那也得耗电挺多吧,现在单片机即使供电在1.5V左右,但是电池用一段时间就变得电压低了,会影响产品工作啊,难道里边会有升压稳压件?会不会增加成本?如此便宜的产品如何做到的?有没有解惑的

网友A:
那些低功耗设备使用的都是专门为该应用开发的定制器件,并非通用MCU。某些通用MCU也能将功耗做的足够低,比如TI的MSP430系列,但成本太高,不会用在这类廉价产品上。

网友B:
这些是定制的MCU,很多是4bit的MCU,正常工作电压就是1节电池,LCD显示是内部电荷泵升压的,类似手表电路。
像日本的OKI,就擅长这些芯片,台系的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