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将PWM23设置为互补对之后,是不是只需要设置其中一个PWM波的参数?

楼主(2017-09-12):
请问将PWM23设置为互补对之后,是不是只需要设置其中一个PWM波的参数?
C:\Users\lllj\Desktop

楼主:
请问将该为使能后,后续是不是只需要设置PWM2或PWM3其中一个的参数?

网友:
设置某一组的CH0INV 寄存器为1即可

网友:
Q7:互补PWM 是什么?那些PWM 通道可以组合成互补PWM r?
A7: 互补PWM 是指一对能输出2个互补波形的PWM 通道。例如,PWM通道0 (PWM0)和通道1 (PWM1) 能组合成第一对互补PWM,PWM 通道 2 (PWM2) 通道3 (PWM3) 组成第二对互补PWM等等。

网友:
查看相关的手册,我记得都有中文版的,讲的详细,另外你可以参考BSP开发包里面的库函数例子,和头文件内容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