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电压基准应用

楼主(2017-09-1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这样的。也要看mcu的硬件是怎么实现基准电压的
有时当Vcc小于你选择的基准电压时,基准电压的值是vcc、vcc-0.3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的。也要看mcu的硬件是怎么实现基准电压的
有时当Vcc小于你选择的基准电压时,基准电压的值是vcc ...

我特意在MSP430手册上找了关于这个的描述,结果没找到,我也晓得关键在于基准电压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大致原理应该如此,不管是通过LDO还是稳压管,当供电小于基准电压,输出肯定最大只能是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的。也要看mcu的硬件是怎么实现基准电压的
有时当Vcc小于你选择的基准电压时,基准电压的值是vcc ...

我就是想找到一个官方的资料或者文档能确切指明。

网友B:
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内部有升压电路。

网友B:
如果供电电压小于2.5V,外部的设备一般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吧。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特意在MSP430手册上找了关于这个的描述,结果没找到,我也晓得关键在于基准电压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大致 ...

这种mcu内部硬件设计细节,一般是不会有公开文档的。
如果要求不太高,用vcc/2的基准电压吧,这个一般认为是电阻分压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电压小于2.5V,外部的设备一般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吧。感觉意义不大。 ...

供电1.8V都能正常工作。得多看看数据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cu内部硬件设计细节,一般是不会有公开文档的。
如果要求不太高,用vcc/2的基准电压吧,这个一般认 ...

如果供电电压急剧下降的话,在硬件上回影响ADC采集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cu内部硬件设计细节,一般是不会有公开文档的。
如果要求不太高,用vcc/2的基准电压吧,这个一般认 ...

因为是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电1.8V都能正常工作。得多看看数据手册啊

外设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确实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设也能正常工作?

最起码SPI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设也能正常工作?

即使可以工作。我们为了保护电池,还是切断电源,提醒更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供电电压急剧下降的话,在硬件上回影响ADC采集结果的。

应用逻辑一般先判断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才进行ad采样等正常的工作吧

网友D:
楼主测试成功了吗?

网友D:
供电电压大于1.5V而小于2.5V,楼主测试能不能使用2.5V电压?

网友E:
这个还是基准电压选择的问题的